英制3B精度的螺纹加工

楼主(2018-02-27):
论坛有大佬加工英制3B精度螺纹的好方法吗?
普通的钻 攻可能达不到3B的要求,只能到2B。

如图,还有比这个底孔更小的英制3B螺纹需要加工。

网友:
美制细牙内螺纹,3级精度。属于紧配合的螺纹精度,不太好加工。社区里谁干过这个,说说经验和方法。

网友A:
单线砂轮磨削能达到的螺距精度为5~6级,表面粗糙度为R1.25~0.08微米,砂轮修整较方便。这种方法适于磨削精密丝杠、螺纹量规、蜗杆、小批量的螺纹工件和铲磨精密滚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线砂轮磨削能达到的螺距精度为5~6级,表面粗糙度为R1.25~0.08微米,砂轮修整较方便。这种方法适于磨削 ...

答非所问

网友C:
有螺纹刀车出来,或螺纹铣刀铣出来! 做好后用螺纹规检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答非所问

我意思首先需要保证攻丝的工具精度,如果机加工工具不行,那做出来的产生就无法满足使用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螺纹刀车出来,或螺纹铣刀铣出来! 做好后用螺纹规检查。

我司目前的方案就是用螺纹铣刀铣。
但是由于批量较大,孔径较小。客户要求高等原因。然后考虑到刀具磨损,孔径小因素,每一个牙都需要用螺纹规检验,效率较低。
不知道还有没有更有效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意思首先需要保证攻丝的工具精度,如果机加工工具不行,那做出来的产生就无法满足使用要求。

这个东西和磨床有什么关系呢?加工工具和检查工具都是订制的成品,你只要确定刀具合格设备精度OK就可以了。不管是车螺纹还是铣,最终结果都是要通止规检测。特别是出口的产品,一次NG都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司目前的方案就是用螺纹铣刀铣。
但是由于批量较大,孔径较小。客户要求高等原因。然后考虑到刀具磨损 ...

没有!出口的产品,通止规必须全检合格。

网友D:
挤压丝锥用过吗?可以试一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挤压丝锥用过吗?可以试一试啊

试过挤压丝锥,达不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