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固件“达克罗”表面处理标准问题

楼主(2018-02-27):
现在有很多紧固件要用“达克罗”的表面处理,例如:ISO4762-M12×90-8.8-FLZN-720H,后面的FLZN就是“达克罗”的表面处理,这种表面处理方法有标注标准吗,还有其他的标注方法吗,哪位大神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直接在图纸文字说明处表明用什么处理工艺,要求多少小时盐雾(或者有单独的信赖性测试要求标准的可以不说明测试要求),图纸是看得懂为目的,其实这样用全字符的形式标准好累,标注的人累,看的人也累(如果标注的不规范就更惨了)
达克罗还分为有铬(六价铬)和无铬(环保),还有多种颜色(后喷涂的颜色),标准的时候如何标识,还不如文字说明。。简单明了

网友:
除了标注之外,也可以在图纸技术说明里进行说明。

网友:
如果工人以前没接触过的话,还是在技术要求里详细说明一下,或者干脆出个工艺指导书

网友:
我也觉得,直接文字说明最好。设计人员也不见得懂达克罗的工艺,文字说明简单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图纸文字说明处表明用什么处理工艺,要求多少小时盐雾(或者有单独的信赖性测试要求标准的可以不说明 ...

字符标注有标准吗,这种标注方法我也不清楚,想学习一下,我也要经常问,如果你有的话能告诉我吗,谢谢了~~

网友(点评):
技术说明文件其实没有什么固定的标准,说清楚就好了,我目前见到的老外的图纸也都是每家不一样的,其实国标里是有标准标准的,只是我觉得还是文字说明最佳,避免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