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非圆柱零件上加工内管螺纹,成本如何?

楼主(2018-02-27):
在非圆柱零件上加工内管螺纹,并且螺纹不在任何对称线上,其成本比起在圆柱零件上加工内管螺纹如何?R螺纹,谢谢!

楼主:
补充:螺纹的位置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A:
看个头吧,摇臂钻或者四爪车之类的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个头吧,摇臂钻或者四爪车之类的都可以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个头吧,摇臂钻或者四爪车之类的都可以

对了,请教一下,摇臂钻也可以加工锥螺纹吗?以前没有接触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了,请教一下,摇臂钻也可以加工锥螺纹吗?以前没有接触过

见车间的师傅这么干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车间的师傅这么干过

好的谢谢!学习了

网友B:
楼主哪的,,,,,,非圆表面我干过2吋管螺纹

网友C:
加工中心铣削加工可以的,但是成本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哪的,,,,,,非圆表面我干过2吋管螺纹

南京,加工成本如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工中心铣削加工可以的,但是成本会高

请教一下,大概会高几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大概会高几成?

那要看铣削孔的直径有多大,螺距多大,越大越浪费加工时间

网友:
这不很容易吗?成本就是多一个小型夹具的钱,还是一次性的,加工费不用加

网友D:
产量大的话,直接做个小型夹具轻松搞掂,普通车床照样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产量大的话,直接做个小型夹具轻松搞掂,普通车床照样加工,

谢谢大侠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