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轴计算里面,不锈钢304许用应力和材料系数是多少

楼主(2018-02-27):
网上查了很久都查不到,而且看教程里面40Cr这种材料,表格里面许用应力是35-55MPA,A0是112-97,但我百度的时候,查出来的40Cr这种材料是这样:40cr钢材的许用应力有(安全系数n= 1.34):
  1.许用端面承压应力=548.6MPa;
  2.许用剪切应力=211.1MPa;
  3.许用抗压弯应力=365.7MPa。,
我弄不清轴计算里面的许用应力和材料系数具体是哪个了。现在需要不锈钢304和316的许用应力和材料系数A0是多少。另外问下这两种材料有什么热处理或者其他处理方式提高性能么,对计算的时候许用应力和材料系数A0有影响么?

网友A:
许用应力跟材料的安全系数有关,是材料的极限应力除以一个大于1的安全系数。安全系数取的不一样,许用应力也不一样。对于一种材料不能单纯看许用应力,必须和安全系数联系起来。

你说的这两种材料在机械设计手册中都能查到。

还是要好好读书,把最基本的基础概念弄清楚。

网友B:
机械设计手册上查到的,请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设计手册上查到的,请参考!

这些查到了,这张表是40Cr的力学性能,但我在别人发的教程(轴的直径计算)里面看到需要40Cr应力都是按35-55来算,这和表里面差很多,我不知道不锈钢304的许用应力和材料系数应该按多少来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许用应力跟材料的安全系数有关,是材料的极限应力除以一个大于1的安全系数。安全系数取的不一样,许用应力 ...

基础手册上查到了,但看不懂。。。网上也找了些资料,还是不明白,所以来网上提问,我只想知道不锈钢304轴的直径计算里面,许用应力和材料系数大概按多少来算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基础手册上查到了,但看不懂。。。网上也找了些资料,还是不明白,所以来网上提问,我只想知道不锈钢304 ...

一般计算时,许用切应力取[τ]=(0.5~0.577)*[σ]。

[σ]------是许用屈服应力,查手册就行。不锈钢304相当于我国的06Cr19Ni10 不锈钢(GB/T 20878-2007 )。

然后套你上面的公式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计算时,许用切应力取[τ]=(0.5~0.577)*[σ]。

[σ]------是许用屈服应力,查手册就行。不锈钢30 ...

是这张么,我这只有电子版手册,只找到这页,[σ]------是许用屈服应力是这个抗拉强度么?还有请问轴直径计算里面的A0,不锈钢304的A0能否告知下呢,这个找了很久都找不到

网友A:
你查的不对,应该查304棒材,因为你是做轴用的。你看看我现在给你的附件中的对照表,06Cr19Ni10是新牌号,0Cr18Ni9是老牌号。后面那个是执行标准,你查查相应的标准中找出屈服强度值。

另外,你的计算公式中的A0的定义是什么?有定义说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查的不对,应该查304棒材,因为你是做轴用的。你看看我现在给你的附件中的对照表,06Cr19Ni10是新牌号,0 ...

我这只有软件版2008的工程师手册,没找到不锈钢304或06Cr19Ni10的许用应力,而且一般表格里面各种剪切应力,弯曲应力都比较多,不知道哪个才是我需要的。A0的定义是材料系数。看下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只有软件版2008的工程师手册,没找到不锈钢304或06Cr19Ni10的许用应力,而且一般表格里面各种剪切应 ...

晚上回家我帮你看看。我手头现在没有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晚上回家我帮你看看。我手头现在没有资料。

好的,谢谢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只有软件版2008的工程师手册,没找到不锈钢304或06Cr19Ni10的许用应力,而且一般表格里面各种剪切应 ...

你看看表15-3中A0和许用剪切应力是对应的,但是,这两个值的选取要注意表下面的说明。304的A0和许用应力值,你就按1Cr18Ni9Ti选取,都是高合金钢,值差不别不是太大。这样计算的轴颈还要圆整和校核计算,强度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表15-3中A0和许用剪切应力是对应的,但是,这两个值的选取要注意表下面的说明。304的A0和许用应力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