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确定检具的尺寸公差?

楼主(2018-02-27):
现有两个检具,配合长度大概在70左右,一个要求最大直径30,一个要求最小直径为28。这两个尺寸公差怎么给?

网友:
检具的尺寸公差取决被检零件的尺寸公差。

网友:
查GBT 1957光滑极限量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

一个是套,一个是轴。套去检测30的尺寸,轴去检测28的尺寸。把工件能放进去套,则满足最大尺寸30.把工件的另一个能部位放进去轴,则满足最小尺寸28.大概是这个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个是套,一个是轴。套去检测30的尺寸,轴去检测28的尺寸。把工件能放进去套,则满足最大尺寸30.把工件 ...

参照楼上的,检具的公差是参照零件的公差的。你这样说大概,那么我也给你说大概,套大概30多一点,轴大约28小一丢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照楼上的,检具的公差是参照零件的公差的。你这样说大概,那么我也给你说大概,套大概30多一点,轴大约 ...

按着兄弟们的指导设计了通止规的公差,给老板一看,说,精度就按1个丝算。心里是奔溃的!

网友(点评):
习惯了就好了。 这种SB老板,何来质量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