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向驱动桥的内、外转角

楼主(2018-02-27):
想问一下,转向驱动桥的内转角、外转角分别是什么概念

网友:
车辆左转时,左前轮是内轮转角,右前轮是外轮转角,内外轮转角要符合阿卡曼原理,保证内外轮在转向过程中处于纯滚动状态,具体原理可参考汽车理论。

网友:
你还可以了解下接近角和离地角,以及转弯半径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