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密封的问题

楼主(2018-02-27):
请教一下大师们,密封胶和密封胶带能同时用吗?比如在管接头螺纹处先涂一层密封胶,在密封胶上在缠一层密封胶带,完后在胶带上在涂一层密封胶,这样可以吗?

网友A:
可以是可以的,但是有一种可能出现的问题,加入工况恶劣,漏了,如果是生料带你可以加大力矩,但是胶水不行,一加力矩就碎,两种密封混合用也有相同的问题存在。

网友B:
何必多此一举,密封胶又称液体生料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是可以的,但是有一种可能出现的问题,加入工况恶劣,漏了,如果是生料带你可以加大力矩,但是胶水不行 ...

老师的意思是如果用密封胶就不要太用力紧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何必多此一举,密封胶又称液体生料妹

谢谢,我只想知道用哪种方法是标准的。效果最好的。

网友:
这样是可以得,双重防护,密封效果更佳。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的意思是如果用密封胶就不要太用力紧固吗?

不是,是密封胶干了之后,加入有渗漏,处理起来比较麻烦。生料带相对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