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刀有规格吗?

楼主(2018-02-27):
太小的螺丝肯定不能用太大的螺丝刀,反之亦然。
只听说螺丝有规格,螺丝刀呢?

网友:
GB/T 10639-1989,一字槽螺钉旋具;
GB/T 10640-1989,十字槽螺钉旋具;
GB/T 10641-1989,螺旋棘轮螺钉旋具;
GB/T 5356-1998,内六角花形螺钉旋具;

网友A: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分类: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670049280182755987.html

标准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95000179.html?qbl=relate_question_0&word=%C2%DD%CB%BF%B5%B6%20%B9%E6%B8%F1%B1%EA%D7%BC

网友:
螺丝刀跟螺丝一样,都是需要尺寸的

网友:
我是进来看答案的

网友:
常用螺丝刀型号的规格如下:星形六角:T3、T4、T5、T6、T7、T8、T9、T10(几乎可拆所有六角螺丝的手机) T代表梅花槽 M形(U形、叉形):M2.6(最通用的U型螺丝刀规格) Y形(三角):Y2.0、Y3.0(Y型螺丝的手机,小灵通,座充等,通吃) Y代表Y型槽 ▲型:2.0、2.3(拆一些三角形的螺丝,很少用到,但备用还是必要的) 这是三角槽 ★型:1、2(特殊的五角螺丝手机也照拆) 这是星型槽十字:PH00 PH0 PH1.0、PH1.5、PH2.0、PH3.0(PSP,MP4,MP3,数码等用到)一字:SL1.0、SL1.5、SL2.0、SL3.0内六角:H1.5、H2.0、H2.5、H3.0、H4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分类: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670049280182755987.html

其实我想知道的是:如何知道一把螺丝刀能拧多大的螺丝。
比如十字头螺丝刀,刀杆直径6mm,它能拧 m几  到  m几   的螺丝。

网友:
螺丝刀的尺寸的定义方式如下:
螺丝刀按动力源来分有手动的和电动的。按批头或者刀头来分有一字的和十字的。
规格和型号有多种,行业里面,基本上都是根据批头来说的。它的尺寸又有两种:一种是公制的,就是我们常说的以MM为单位的,比方说楼上讲的那些尺寸,还有的是英制的,它是英寸为单位的,比方1/4,3/16,这个数字乘25就是公制尺寸了。
1.一字螺丝刀的型号表示为刀头宽度*刀杆。例如2×75mm,则表示刀头宽度为2mm,杆长为75mm(非全长)。
2.十字螺丝刀的型号表示为刀头大小*刀杆。例如2#×75mm,则表示刀头为2号,金属杆长为75mm(非全长)。有些厂家以PH2来表示2#,实际为一样的。您可以以刀杆的粗细来大致估计刀头的大小,不过工业上是以刀头大小来区分的。型号为0#、1#、2#、3#对应的金属杆粗细大致为3.0mm、5.0mm、6.0mm、8.0mm。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想知道的是:如何知道一把螺丝刀能拧多大的螺丝。
比如十字头螺丝刀,刀杆直径6mm,它能拧 m几   ...

这个要看你用的螺钉规格了,以下面这个为例:
http://standard.luosi.com/std-details_4085.html
表格中槽号对应螺丝刀头型号

网友(点评):
我就想要这样的表格,可惜这个表不全啊。

网友(点评):
表格里的螺钉是国标的,但是现在很多产品都是非标的。。。所以只能做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