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用国产的伺服电机,请教

楼主(2018-02-27):
设备之前用的是伦茨的伺服电机和伦茨的减速电机(如下图),现在准备用国产的伺服电机,国产伺服电机配的减速机安装形式比较单一,如果买和图片中一样的减速机如国茂、通力等伺服电机又装不上去,请教下大家是怎么处理的。谢谢!

网友:
同坐等高手来解答

网友:
图。。。。。。。。。。。。。。。。。。图在哪

网友:
弄清楚两端的连接方式,如果不能直接联接,那就想办法做过渡零部件。

网友:
1、孔位做转接;
2、轴做开口环;
3、减速机的孔可以找供应商定制。

网友:
不能直接安装那就做一个安装支座。

网友:
为什么安装不上?连接类型还是接口尺寸,总有个原因 吧

网友:
可以做一个过渡板,错开孔位就好做了。

网友:
图片在哪??一般的接口应该是共用的吧

网友:
四大系列减速机F/K/S/R,电机输入法兰都可以让减速机厂家按照你的伺服电机电机订做,很简单他们只要做一个过渡法兰就可以了
如果是行星减速机,他们的输入法兰会直接按照你的伺服电机尺寸去做,省去那个过渡法兰

F系列电机配伺服

F系列电机配伺服

网友:
没看见LZ减速机的图是什么样子的,至于国内没有合适的伺服电机是不可能的。

网友:
相互学习交流了

网友:
有量的话是可以定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