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论坛老师傅

楼主(2018-02-27):
活塞上宽2.4深3的凹槽,两端面粗糙度0.4 该如何加工,材料304

网友:
硬质合金切断刀,慢慢切,刀要对好。

网友:
凹槽分粗精刀具,粗加工后端面留余量,然后精加工,精加工刀尖半径最好0.2mm,转速高一点,0.4的粗糙度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
这个部位是否需要装配后,作相对运动。还是有什么其他作用要求。
没有,就咔咔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