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又崩溃了!

楼主(2018-02-27):
就在刚才SolidWorks又崩溃了!
楼主从2010版开始用,期间电脑、版本换了也不少了,就是这种时不时的毫无征兆的崩溃让楼主非常的恼火。
尤其多数发生在工程图孔标注时,有时候一天好几次。
除了下图中的备份/恢复挽救外,还有别的办法没?
请问用正版软件的社友,这是盗版软件的原因吗?

网友A:
不用管它了,毫无征兆的退出了就重新启动机器,daoban软件就这样。我们也经常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一般软件版本太新了,是不太稳定得

网友:
是不是显卡的驱动有问题    下个驱动精灵更新下显卡驱动

网友:
太新的版本都需要经过时间的检验,楼主不如用以前的版本看看

网友:
我的也经常这样,我是盗版的,解决办法就是习惯性保存一下。经常在输入数字时候崩溃

网友:
正版16也这样。。

网友:
崩者就会习惯了

网友:
不是SolidWorks的问题,而是本身你的操作系统来路不明。

网友(点评):
赞同,系统原因,

网友:
还是用老点的版本吧,还有用系统也要干净点,

网友:
这个我遇到的相对较少,有时候是插件的问题

网友:
我的16也会这样,特别是运行大型的装配图时更容易出现。

网友:
我的经验不用新版

网友:
还是自己习惯性保存最好,省了很多麻烦事

网友:
我以前也这样,后来换了个电脑就好了

网友:
这问题老是出现,之前都感觉崩溃,现在习惯性ctrl+s。从2014-2018都试过了,都有这个问题。我的出现问题都是与windows交互出现问题。这个貌似和电脑有关系。

网友:
主要是操作系统是盗版的,盗版加盗版,多数软件都会出现崩溃的时候,有的软件毕竟经常崩溃,有的较少崩溃。office就很少崩溃,但也有崩溃的时候,权衡利弊,选择毕竟少崩溃的软件或者版本。

网友:
我也是这样的,经常崩溃,没法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管它了,毫无征兆的退出了就重新启动机器,daoban软件就这样。我们也经常遇到这个问题。

你头像时有时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头像时有时无

跟楼主说的solidworks一样,时隐时现,不见了就是崩溃了

网友:
选SP版本高的
SP0.0各种作妖。。。

网友:
习惯了,定时保存!

网友:
应该是操作系统的问题,和软件关系不大

网友:
我以前用旧电脑SW2012的时候也经常出现这种情况,特别是在大型装配体中进行零件复制的时候,但是分析可能是电脑硬件跟不上,计算速度太慢导致强制软件关闭。后来要求公司换了新电脑,重装SW2014后这种情况就少很多了

网友(2018-03-31):
1、盗版问题。
2、电脑配置低
亲身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