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设计与结构设计的衔接问题

楼主(2018-02-28):
小弟新上任机械经理,有很多东西还不懂。我们的产品是服务机器人,其中有一块是外壳设计,目前我们的设计流程是工业设计用犀牛软件做好造型后,再输出中性格式(STEP等)给结构工程师,结构工程师再用solidworks或者CREO做详细的结构设计。存在的问题是犀牛软件输出的曲面在solidworks中会有很多破面,不能直接使用,修复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效率很低。我要求工业设计直接用CREO造型,但他们又不会,只会用犀牛。有没有对工业设计熟悉的热心网友,指点一下这种情况怎么处理,招聘工业设计工程师是否要求他会PROE造型呢。不胜感激!

网友A:
工业设计相关软件

1,工业设计有关的软件包括平面软件CorelDRAW、Photoshop、Illustrator等,三维软件Rhinoceros、3ds max、Maya、Cinema 4D、Alias、Pro/E、UG、SolidWorks、Catia等等。  面对这么多的选择,工业设计师最理想的做法是:根据自己的技能和工作的要求使用适当的软件。但就现实说来,工作环境的框定才是要害。如果公司对软件之间的接口要求很严格,那么一名Photoshop的熟练工就不够条件;如果设计单位只需提供三视图效果,那么一名Alias高手就太奢侈了。

2,Alias是最专业的工业设计软件,无缝连接创意表现、精确建模、真实渲染、输出(制造)整个流程,而且每一个环节都可以充分体现设计师的天赋和能力。Alias还可以通过动画展示产品。

3,Pro/E、UG、SolidWorks和Catia更适宜称为工程软件,它们建模和结构设计的功能很强大,直接支持制造生产,但缺乏对创意和渲染阶段的支持。很多公司有专门的结构设计师使用这些软件,而工业设计师负责概念、创意及效果制作。Catia更是汽车结构设计师专用软件。
4,Rhinoceros(Rhino,犀牛)是由Robert McNeel & Associates公司为工业与产品设计师、场景设计师所开发的高阶曲面模型建构工具。它是第一套将强大的AGLib NURBS模型建构技术完整引进Windows操作系统的软件,不论是建构工具,汽机车、零件、消费性产品的外型设计,或是船壳、机械外装或齿轮等工业制品,甚至是人物、生物造型等CG系列商品,Rhino可提供使用者易学易用、极具弹性及高精确度的模型建构工具。

5,3ds max和Maya的多边形建模和渲染都很出色。相对来说Maya的综合功能更强一些,但max的外挂插件更丰富多样,尤其是近年高级渲染插件一个接一个,其中Brazil、FinalRENDER和Vray尤为火爆,用来进行产品渲染非常合适。

6,Cinema 4D的拥护者也越来越多,它的建模和渲染同样出色。相类似的软件还有Softimage和LightWave。

7,平面软件做产品设计总让人感觉不够专业,但实际上它们很受欢迎,上至老板下至雇员。CorelDRAW、Illustrator被称为绘图软件,Photoshop为图像处理软件,这样称呼不是没有道理:用矢量绘图软件进行图形绘制、编辑和效果控制很方便,但用得不精的话别对效果抱太大希望;用图像处理软件可以得到更丰富细腻的效果,但不熟练的话光是轮廓描绘就够受的,而且改动不如矢量软件方便。矢量软件的原始曲线还可以直接输出为CAD格式,进而导入工程软件作为参考。  有人说矢量图只可远看不可近观,这句话道出了矢量软件的某些不足——不是效果,而是学习方面。 矢量软件上手不难但要精通不容易。而一些经验丰富的设计师: CorelDRAW效果图经得起吹毛求疵的考察。

8,随着制造水准的提高和工业设计的发展,高端软件的使用对设计师的技能要求越来越高。在企业越来越重视产品外观设计,工业设计也将获得蓬勃发展。

网友:
      作为高级结构工程师,修复破面是基本功,这是岗位职责问题,不是效率问题。或者按照造型设计师的外形尺寸重新用曲面工具进行参数化建模。再或者根据造型设计师的实体模型进行三维扫描抄数成参数化的三维模型。
       方法有很多,没捷径可走,要么团队强大,要么自我强大。

网友:
你要求使用creo,不就是因为creo有自由建模,捏粘土造型吗。不必了,solidworks也有自由建模,捏粘土造型的插件。
叫powersurfacing插件,使用powersurfacing插件,就可以直接在solidworks中捏粘土建模,再不必在rhino捏粘土,再导出来,导到solidworks中。

网友:
接口问题还是 可以说是水平不够,要么统一一种,要么提高水平让 效率更高,按理STP 中性格式是通用的

网友:
一般都是设定要求,公司都会规定一两个软件,使用的太杂,后续标准化不好建立的。

网友:
step不好修改,只能作为参考,用solidworks或者proE或者inventor都要重新画才好进入生产加工

网友(2019-06-02):
确实容易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工业设计需要有点结构设计基础,我们这就是瞎b画,我经常喷他们。。。希望大家别学我

网友(点评):
下次直接3D打印

网友(2020-10-15):
引用 网友A:
工业设计相关软件

1,工业设计有关的软件包括平面软件CorelDRAW、Photoshop、Illustrator等,三维软件Rhi ...

您好,请问Alias软件是可以像正常三维软件(比如solidworks的建模+装配啮合,以及动画仿真),还有渲染软件,比如keyshot或者C4D这些都能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