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缸输出力计算求教

楼主(2018-02-28):
各位道友,气缸输出力的计算公式为F=(S1-S2)*P*η ,S1为缸径面积,S2为杆径面积,P为输出侧气缸气压,请问一般情况下系数η 是多少?怎么确定?

网友:
这个公式计算的是气缸的实际输出力,η是气缸的机械效率。我们一般取0.8-0.85。

网友:
0.7-0.9

网友:
理论输出力是一回事,气缸速度不同,实际输出力也不一样。

网友:
一般气缸力的计算不会算这个值, 只算理论值;只有在实际应用中,根据具体的情况乘上这个(安全系数),一般取值0.7-0.8;  有时也会取0.5;

网友:
看气缸速度和安装方式

网友:
米思米样本

网友:
不用纠结这些计算公式,气缸出力都有经验值,多大的缸径都有对应的出力值。

网友(2019-07-31):
这个只是理论计算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