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凝土搅拌罐的起始扭矩

楼主(2018-02-28):
想要改装一个混凝土搅拌运输车,将搅拌罐的容积从3.5m³增大到4.5m³,但这套闭式液压系统我并不想换,经计算得知能满足搅拌罐的转动扭矩,但领导说,搅拌罐会有一个起始力矩,要比正常转动时候的力矩大不少,想问一下,该如何验算这套液压系统能否适用。

网友:
领导说的对。“这套闭式液压系统我并不想换”是可以的,但需要其他办法增加扭矩力的。

网友:
跟惯性有关系吧,理论力学里的
没学好
坐等高手。我也经常遇见启动力矩问题

网友A:
启动力矩是要加上转动惯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力矩是要加上转动惯量吧

转动惯量该如何计算

网友:
建议乘于两倍的安全系数。

网友:
选电机的计算,不知道有没有用

网友:
要先看搅拌什么材料或者混合材料,材料的粘性,在推算附住在搅拌桶内力是多少,推算出阻力,再求出惯量和启动时间。就能得到启动扭矩!

网友:
计算加速度时的 扭力    即 速度X转动惯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