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处理问题(防腐蚀)请教

楼主(2018-02-28):
随着环保意识越来越强,“人们”对表面处理要求有所提高,关停了不少企业,这是好事,一些工业园区就此红红火火;这段时间去了镇江某工业园区,行业内的看照片应该知道在哪里。

镀环保锌(应该就是三价铬彩锌工艺?)

六价铬彩锌

六价铬彩锌与环保镀锌对比

镀黑锌

锌镍合金,环保,耐腐蚀性最好,价钱也最高

电镀锌分类,这个分类全吗?六价都是不环保的?

自己不是表面处理行业内的人啊,以上是通过百度、询问等得到的,有不对的请指出。

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
1、这里所指的电镀锌应该都是冷镀锌吧,那热镀锌、化学镀锌是什么情况,主要耐腐蚀性如何,价钱,可应用程度(厂家好找吗,长江三角洲区域,最好有明确厂家);
2、对于钢件的耐腐蚀性(海边或者化学液体环境使用)表面处理工艺,还有其他可应用的工艺吗?比如达克罗、QPQ(变形比较大,以前做过圆柱形导柱的处理,变形到无法使用的地步)、镀镍及没有提到过的工艺都可以,但是需要耐腐蚀性强、价钱合适,可应用性好(表面处理厂家)。
谢谢!

网友:
顶一下,一起学习

网友(点评):
谢谢,正想@呢,哈哈,好像论坛做表面处理的不多

网友:
路过看看有没有办帮助。

网友A:
冷镀锌,热镀锌。应该都是化学镀锌吧,总不见得是物理方法
钢件的耐腐蚀性,使用场合在海边。方法很多,关键看要求。
比如,产品使用寿命只有不到两分钟,但存放时间很长。而存放条件是有惰性气体保护。那么表面处理只要一般要求就行了
比如,海上运输(比如机械零件)。国外有专用的防锈涂料,装在一个大槽子里,浸泡,捞出,烘干。这种产品分档,有三个月(比如运到日韩),有6-9个月的(运欧美)。等到用的时候,这些还要洗掉
比如,在风沙很强的地方,用化学-物理的方法处理后,估计也就6个月防锈。如果风沙大而且湿度还大,那就难了

网友:
冷镀锌板就是电镀锌,镀锌量很少,只在外管壁镀锌(热镀---内外都镀),只有10-50g/m2,其本身的耐腐蚀性比热镀锌板管相差很多。

网友B:
这个效果怎么样啊?没有电镀的,直接用这个豪克能加工就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效果怎么样啊?没有电镀的,直接用这个豪克能加工就行啦

主要功能是想要防锈、防腐蚀,你这种主要是表现外表面有镜面效果吗?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镀锌,热镀锌。应该都是化学镀锌吧,总不见得是物理方法
钢件的耐腐蚀性,使用场合在海边。方法很多,关 ...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但是电镀镍和化学镀镍不是一种工艺,
产品到用户现场是长期运转使用状态,一般都是露天,都会有防护罩的,
属于旋转体,所以会直接和空气、水分等接触。

网友:
什么环境条件?或者什么盐雾,时间多久?

网友:
冷镀锌是电镀锌,通过在电解溶液中镀上一层很薄的锌,是化学镀锌。而热浸镀锌,实际是物理镀锌,把钢件网锌池中浸泡一段时间即可,实际上锌粘附在钢铁表面,不是单纯的物理粘附,是发生一些物理化学变化,产生少量其他物相。海边选择耐腐蚀的材料,热浸镀锌材料性价比较高,比较经济

网友:
最简单的氧化一下,发黑或者发蓝。

网友:
现在环保抓的很严格,不光电镀这块现在现在政府管控,油漆喷涂也是遇到了很多问题,水性漆的发展也不成熟,达不到油性漆的要求和性能,真是比较烦恼,油漆后面的发展会是如何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请 @一朵娇粉嫩的花

最近因为手上几件事情,没上论坛

1.热镀锌有兄弟已经描述的比较清楚了
  冷镀锌其实是相对于热镀锌来说的,其实应该说是电镀锌,至于化学镀锌,我个人在工作中没有见过,也没在资料中见过,
  化学镀/电镀/热浸镀,这个三种最明显的区别是 ,电镀要通电,化学镀/热浸镀不需要通电
  化学镀是靠的药液的自还原反应,热浸镀是将要镀的金属加热成熔融状态,靠物理附着的方式来实现,这个其中也是有一些化学变化,不做深究探讨
  厂家就不推荐了,受设备/需求产品/技术能力限制,也许推荐的不一定适合你的要求

2.表面处理工艺繁多,没有具体的产品,具体的使用要求,不好说那种工艺最好,性价比最高和性能最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要求,有具体的产品需求我们可以探讨,表面处理理论上没有最好,只有最适合的

楼主(2018-07-10):
引用 网友C:

最近因为手上几件事情,没上论坛

大神好,这个镀彩锌的钢板在某个温度表面发白了-用手指刮,里面也是比较惨白的颜色,这个温度得达到多少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好,这个镀彩锌的钢板在某个温度表面发白了-用手指刮,里面也是比较惨白的颜色,这个温度得达到多少 ...

五彩锌钢板被加热脱色的温度我没有具体研究过

不过主要是钝化膜失去结晶水造成的,我印象中之前做200度骤冷测试的时候还存在,所以应该要超过200度的温度

至于膜层内部也是惨白的,那是因为镀锌层本身就是银白的,和有没有受热关联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五彩锌钢板被加热脱色的温度我没有具体研究过

不过主要是钝化膜失去结晶水造成的,我印象中之前做200 ...

哈哈,我以为镀彩锌,都是彩色的呢,误导了
和它一起的铜部件,上面有一层大概是黑色的氧化层,有人说温度可能会达到800度以上,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这么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以为镀彩锌,都是彩色的呢,误导了
和它一起的铜部件,上面有一层大概是黑色的氧化层,有人说温 ...

铜如果变色的,其实有的时候温度是很低的

铜在有水汽存在的情况下到130度就会开始变色,至于要到什么温度能变到很黑我还真不太清楚

不过如果是干燥条件下加热可以自己试一下,我也没有这个方面的经验,因为平时用不到这个经验

网友:
滴水不漏啊

网友E:
1、略过
2、对于钢件的耐腐蚀性(海边或者化学液体环境使用)表面处理工艺
     表面防腐:除了达克罗等用于表面防腐,这种环境下会普遍使用油漆类的涂层,甚至于海工重防腐涂料的使用。
     内部机械部件:除了传统的镀镍,镍氟龙(Niflon/Ni-PTFE)也已经应用,使部件在处理后有较强的耐腐蚀能力又具有自润滑性;当然铁氟龙涂层在一些场合也在使用。此外,气相防锈涂层也是防腐防锈的一个解决方案。
     新技术新工艺层出不穷,举例面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1、略过
2、对于钢件的耐腐蚀性(海边或者化学液体环境使用)表面处理工艺
     表面防腐:除了达克罗等 ...

若在海水中等类似的腐蚀条件下,相配轴必须电镀上二至三层硬铬。http://www.chinazhongzheng.com/sheji/sheji_6.html

这个也可行吗?这种表面处理一般能镀多厚?

网友:
引用 楼主:
若在海水中等类似的腐蚀条件下,相配轴必须电镀上二至三层硬铬。http://www.chinazhongzheng ...

你这个是无油轴承厂家的...
耐腐蚀能力也跟镀铬工艺有关,据咱了解国内最好的水平能做到耐盐雾750H(中性)。

网友:
三价,六价。是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