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需要做个折叠大圆桶,但我找不到满足要求的

楼主(2018-02-28):
我找不到满足这个要求的材料和结构。

下图是圆桶大致的样子,桶直径280mm,高度2米+。我们现在的是用塑料做的,缺点是运输和存放太麻烦了。这个大圆桶是不可缺少的,同时它的使用频率很小,大概一年用个两三次。

现在我想改进的方向是让它便于运输和存放,也就是说我希望它最好能够折叠(或收缩或别的化整为零化零为整的方式)。

要求:

方案一 (1)在2米+高度的基础上保证同轴度误差不超过2mm;(2)保证外表面的 表面粗糙度,不要有明显的坑坑洼洼就行;(3)保证至少一端面的平整,并以此为支撑面。

方案二 (1)在2米+高度的基础上保证同轴度误差不超过2mm;(2)保证外表面的表面粗糙度,不要有明显的坑坑洼洼就行;(3)可以选择挂钩式的固定方式。

能想到的就这些了,请问诸位,有什么好的结构材料能够达到我的要求,望不吝赐教。

如果有朋友刚好有这种产品或类似的产品,请联系我。

网友A:
使用时,里面盛装什么介质?有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时,里面盛装什么介质?有无压力?

不需要,只要它保持稳定不动就可以了。

网友:
折叠鱼池,供参考

网友B:
为了运输方便两段式的就行了 可以用短螺纹加定位套固定 要里面还是外面平整就看需要了 或者不怕重就更好办 两面都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运输方便两段式的就行了 可以用短螺纹加定位套固定 要里面还是外面平整就看需要了 或者不怕重就更好办  ...

可以考虑:)

网友:
这个要做专用固定夹具了。

网友:
拉杆箱的拉杆做成圆的

网友:
以前去过一家造纸桶的厂家,各种大直径的桶,做好运到客户那里,你说这运费多尴尬

网友:
分成两截或三界,用内外螺纹连接

网友C:
楼主要的不是鱼竿吗
外表面不能有坑洼,就是必须是一体了,拼接肯定不行了。不好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要的不是鱼竿吗
外表面不能有坑洼,就是必须是一体了,拼接肯定不行了。不好办。

哪儿有这么粗的鱼竿哈哈哈。是不好搞啊。

网友D:
充气的考虑下如果工况允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气的考虑下如果工况允许

充气确实可以,但是我们不考虑。

网友:
干什么用的   2米高的圆柱体同轴度不超过2mm,精度属于比较高的了,你得把使用场合说不出来啊

网友:
这个不算大,做成几节(3-5节),可用带锥连接。要稳定性的话,下面一节加厚点。

网友:
直接做个帆布大口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