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油缸,大花样

楼主(2018-02-28):
液压控制系统主要由四部分组成,第一是液压系统的能源装置。第二是控制元件如溢流阀、减压阀、单向阀。第三是执行元件,即油缸,包括杠杆缸、转角缸、直线缸等。第四是辅助元件,如支撑缸、储能罐等。
油缸一般有两种安装方式,管式和板式。明管可以接铜管和油管,板式就是常见的暗路工装,把油路全部打在底板里面,看不到一根油管。
图1
图2
图3
上面的三张图就是典型的暗路工装
图4 常用油缸
油缸的规格有25、32、40、50、63等,规格不一样,油缸的体积、压力、活塞杆的参数都不一样。
1、杠杆缸
杠杆缸又分为上法兰和方型。以及左置、中置和右置三种类型。
图5 杠杆缸规格表
图6
在保证进油方向位置不变的情况下,压板可以处于三种不同位置放置,既左置、中置、右置。上面的压板一般都是标准的长方形压板,如果不适合实际情况可以重新定做,加长、做成浮动、开口的都可以。
图7
2、直线缸
直线缸功能和杠杆缸差不多,只是少了一个支点。
图8 直线缸
图8左边为明管型直线缸,右边为板式直线缸。
图9 直线缸夹紧案例
图10
根据直线缸上的螺纹直径单配螺杆和异形压板。
图11 直线缸规格表
图12
如图12,当蓝色线进油时,活塞杆向下活动,压板翘起,处于松开的状态。相反,红色线进油时,活塞杆向上顶起,带动压板,压板处于压紧状态。
当油缸三维模型调入后,需要对其做一个标识。
图13
可以通过油缸厂家提供的资料确定A、B口。
图14
进油孔也最好做一个颜色标识,便于翻转的时候观察。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当画左右对称的产品的时候,一定不能使用镜像指令,而应该平移或旋转。
图15
图16 错误使用案例
3、转角缸
图17 转角缸规格表
图18 双边转角缸应用案例
图19 单边转角缸应用案例
常见转角缸的角度有45度、60度、90度。
转角缸不像直线和杠杆缸一样单运动,而是两个运动方式。分别为转角和转角完成后的下压过程,因此需要注意的是转角行程和压紧行程。
图20 行程计算
图21
缸的中行程等于转角行程加上压紧行程的一半,避免压不紧或刚好压紧。
4、支撑缸
支撑缸分为弹簧升起型和油压升起型。
图22 支撑缸规格表
油压升起型的支撑缸,当产品夹紧后完成油压升起,直至接触工件表面,内部锁紧。弹簧升起型的支撑缸全程贴合产品,当完成夹紧动作后,抱紧支撑缸,形成辅助支撑。
图23
支撑缸为了避免过分受力一般配合顺序阀使用,先执行压紧油缸,再执行支撑缸。
思 维 碰 撞
Q:换压板时是否需要考虑油缸本身的力学特性?
A:对于压板本身的重量是没有多大影响的。
Q:四轴上分油器的使用要注意什么?
A:注意一下四轴的贯穿孔,L板上的孔位要根据分配器来设计。

Q:用顺序阀控制,先动作夹紧缸时,支撑缸还没动呢,工件不就被夹紧缸给压变形了么?难道要调2个缸的速度刚好一致?
A:支撑缸是增加产品刚性,避免切削时产品悬空导致震刀纹。产品压变形是本身设计存在隐患,而不是支撑缸直接导致问题的发生。

网友:
大花样哈

网友A:
楼主是什么品牌得油缸,我们集团现在使用得三洋,质量太差了,早就想引进新供应商了。

网友:
这种设计方法可以很好的保证零件的定位精度和压紧刚性,是做加工中心工装的首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什么品牌得油缸,我们集团现在使用得三洋,质量太差了,早就想引进新供应商了。

这位讲师使用的是费斯通的油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什么品牌得油缸,我们集团现在使用得三洋,质量太差了,早就想引进新供应商了。

日本帕斯卡油缸不错,就是有点贵

网友:
采供油路暗埋很好,整个夹具看起来清爽,整洁。支撑缸动作要合理,很多时候压紧动作未完成支持缸已经到位,而且不易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