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基准符号的样式?

楼主(2018-02-28):
solidworks自带的基准符号与国标不一样,请问如何修改基准符号的样式?

网友:
不用GB就好,其他的都是方形的。
文件属性-注解里可以单改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原来GB是丁型的,现在的GB向国际标准靠拢,变成黑三角。
所以你只需要把绘图标准改为ISO即可。
但你要明白,这个新国标并未被多数中国企业所接受,大家熟悉的还是丁型。

网友:
二楼正解得。

网友:
最早使用solidworks99软件时,很多符号都没有,即使有也跟国标不一致,都是自己手动在工程图里画一个,凑出来国标符号,老费劲了。

网友(点评):
呵,没想到过几年,国标直接向国际标准靠拢,都没必要存在国标了。

楼主:
感谢各位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