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国内膨胀型芯做的比较好的公司

楼主(2018-02-28):
请问下国内膨胀芯轴有没有做的比较好的公司,代理的绕下路,谢谢。

网友:
改性玻璃纤维(GF)为表层的增强材料,以共挤出技术为加工工艺,制备了芯-表结构的木塑复合材料,分析了其在芯层1和芯层2两种复合体系下的弯曲和热膨胀性能。

网友:
除了涨芯,其它的机械结构都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