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联轴器:保证电机正转能输出,反转无输出

楼主(2018-02-28):
请问在座的各位大咖,有哪位知道单向联轴器这种东西?保证电机正转能输出,反转无输出。

网友A:
你说的不是超越离合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不是超越离合器吗?

单向轴承是在一个方向上可以自由转动,而在另一个方向上锁死的一种轴承。单向轴承也叫超越离合器,只是根据行业不同,作用不同来命名的。单向轴承的金属外壳里,包含很多个滚轴,滚针或者滚珠,而其滚动座(穴)的形状使它只能向一个方向滚动,而在另一个方向上会产生很大的阻力(所谓"单向")。

不知道楼主说的是不是单向轴承?从描述的功能看跟单向轴承(超越离合器)的功能一样。

网友:
你也可以搜索下电磁离合器 正转输出 翻转空转

网友:
单向联轴器。 其实这种联轴器原理比较简单,传动部位装一个逆止器就可以了。

网友:
超越离合器是随着机电一体化产品的发展而出现的基础件,它是用于原动机和工作机之间或机器内部主动轴与从动轴之间动力传递与分离功能的重要部件。它是利用主、从动部分的速度变化或旋转方向的变换具有自行离合功能的装置。

网友:
北京新兴

网友:
看回帖长见识,可以实现的机构很多啊。

网友C:
试试看不论马达往哪个方向转,从动轴只会一个方向转?我用两个单向轴承加若干个齿轮了事了。

网友:
就是超越离合器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不是超越离合器吗?

是的 刚发完贴就查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向轴承是在一个方向上可以自由转动,而在另一个方向上锁死的一种轴承。单向轴承也叫超越离合器,只是根 ...

采用单向轴承加机加件可以自己DIY一个单向联轴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试看不论马达往哪个方向转,从动轴只会一个方向转?我用两个单向轴承加若干个齿轮了事了。

5个齿轮?还能变速。
有没更简单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