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熔焊工艺问题

楼主(2018-02-28):
      图片中黄色的金属片通过四个孔眼,放入紫色的基体柱子上以后,基体材料为PBT GF30 VO(常用的加强塑料),再采用热熔焊将其焊(铆)固。
      现在准备做一个整体的焊接具,将四个柱子同时完成铆合。请问这样会不会有如下二种情况发生,又怎么处理:
      1、焊合处表面出现拉丝现象?
      2、其中有一个或二个柱子未焊到位?
     (柱子及孔直径3mm,金属片尺寸50*50*0.8)

网友:
你这种情况,要是超声波焊接工艺。

网友(点评):
指定电加热

网友:
金属片定位准确,焊接又同时进行是不会出现一个两个柱子没有焊到的现象

网友:
好久不见了^_^

网友(点评):
是的,有些时候曾经走过回味起感觉还来真的不错。

网友A:
1、拉丝确实会出现,跟熔头的粗糙度、热熔温度、脱模温度有关系;
2、采用单点可控方式,某些点不到位的时候可以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拉丝确实会出现,跟熔头的粗糙度、热熔温度、脱模温度有关系;
2、采用单点可控方式,某些点不到位的时 ...

是的,我很怕这种情况出现。现在想把热熔头(体) 做在些,以便温度均匀些。

网友:
这个我做过,很容易出现你说的情况,我给你我之前做的建议:
1 热熔头采用铍铜材质,压头部分需要平面,且表面需要抛光。
 2 然后通过调节温度寻找实现不拉丝的温度范围。
 3或者一种更保险的方法,先热压,再冷压一遍。

关于可能不平,做好预留空间,放垫片,这对平面度要求很高。

网友:
塑料热熔焊温度不够,不到160度容易出现拉丝。单点可控加热比较可靠。
但是,整体同时热塑效率高成本低。楼主定能攻克难关。

网友:
可以做整体加热块四个焊头,注意加热温度和熔接后的冷却时间,焊出来效果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