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图示零件名称和用途

楼主(2018-02-28):
各位大神,图纸红圈里的标准件名称叫什么,哪里可以采购到?自动锁螺丝机上的螺丝进料。

网友:
要是有这个卖,挺好的

网友:
那不是液压泵吗

网友:
是将配送过来的螺丝进行导正的,一般是自己设计的非标准件

网友:
是不是自动送料嘴、导向器?

网友A:
机夹头,螺丝嘴

网友(点评):
见多识广^_^

网友B:
自动螺丝机夹嘴;也是有网上有卖得,五金店基本上找不到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夹头,螺丝嘴

厉害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夹头,螺丝嘴

正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螺丝机夹嘴;也是有网上有卖得,五金店基本上找不到得。

对的

网友:
水平拧螺钉机,同事搞过,有问题。水平的不同于垂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