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孔边缘缺陷分析

楼主(2018-02-28):
        槽宽8.4 用6.0铣刀开粗 Z向0.1Y一刀 预留0.05精加工。不锈钢材料,孔是先加工的,红箭头所指出有塌陷的现象,难以猜测准确原因,分析后,有一种可能是应该是没有通孔,底面整体连件,切削液不会流入真空腔,底层断面很薄造成的。接下来要调整下顺逆铣试下,再就是像线速度不够,试下提速。社友们有新思路可以讨论一下,增加点解决问题的灵感

网友A:
下面的是开粗?再怎么的,那铣刀够可怜的。。。 瞧那纹真够热闹的。

铣刀夹是不是撞伤过?总感觉铣刀没夹紧还是摇头啊?

网友B:
看图片毛刺在两路刀迹的交汇处,可能是因为切削余量太小导致挤压到孔内去了。楼上说的刀具偏摆也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的是开粗?再怎么的,那铣刀够可怜的。。。 瞧那纹真够热闹的。

铣刀夹是不是撞伤过?总感觉铣刀 ...

铣刀有点没夹紧的感觉,铣底面抖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片毛刺在两路刀迹的交汇处,可能是因为切削余量太小导致挤压到孔内去了。楼上说的刀具偏摆也有可能。

也有挤压进去的可能性

网友C:
是否贴错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贴错图了?

没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