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感应加热装配温度的选择

楼主(2018-02-28):
各位大师,请教一个问题。过盈配合采用热装,原有工艺是加热炉250度,保温2小时。现在要改为感应加热,孔温度到250度很好控制,但是外壁温度会不会没达到,导致孔的膨胀量达不到要求,以至于卡死,就像高频淬火有淬硬深度一样。请指教,如果存在问题,我应该怎么控制?

网友:
热装法适用于过盈量较大的装配。

感应加热是工件自身发热,不通过任何传热介质,由表及里快速加热的方法,即开即用,且工件加热均匀,等量膨胀等量收缩。不会出现你说的膨胀量不均匀的现象。

包容件的加热温度的计算和加热时间:
1、加热温度T计算公式
T=(σ+δ)/ad+T0 (℃)
式中d-配合公称直径(mm)   a----加热零件材料线膨胀系数(1/℃) 常用材  料线膨胀系数见有关手册 。
σ----配合尺寸的最大过盈量mm。
δ----所需热装间隙(mm) 。当d=200mm时,   δ取(1~2)σ;   当d≥200mm时,   δ取(0.001~0.0015)d2。T0----装配温度。
2、加热时间按零件厚10mm需加热10min估算。厚度值按零件轴向和径向尺寸小者计算
3 、保温时间按加热时间的1/4估算。
4、包容件加热.胀量达到要求后,要迅速清理包容件和包件的配合表面,然后立即进行热装。要求操作动作迅速准确,一次热装到位,中途不许有停顿。如果有发生异常,不允许强行装入,必须排除故障,重新加热再进行热装 。

网友:
不会有问题的,我们现场就是这样装的

网友:
这主要还得看你工件结构吧,比如工件大小、厚度,过盈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