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靠重力缓慢下降

楼主(2018-03-01):
有没有什么标准件加在设备上可以使设备依靠重力缓慢的下降,然后脱离重力后又可以弹回来?

网友A:
可以使用阻尼油缸+弹簧复位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阻尼油缸+弹簧复位的结构。

现在因为上升下降的行程有1200,太长,不想用动力

网友:
二楼说的是正解啊,不需要加额外动力。

网友:
二楼说得对!这个方法也许是最简单,可行的方法。

网友:
电磁感应

网友:
重量是多少啊,下降速度是多少啊,复位时间是多少啊

网友:
往配重方面想想,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B:
设计了一个方案,大概就是依靠重力不平衡来执行升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了一个方案,大概就是依靠重力不平衡来执行升降。

这个想法不错哟,可以往这个方面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了一个方案,大概就是依靠重力不平衡来执行升降。

非常感谢

网友:
电梯的升降原理

网友:
楼主可以研究一下平衡器。

网友:
在安全方面我还是很看重油缸和复位弹簧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