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大侠传授一些设备接地的问题

楼主(2018-03-01):
设备如何接地,主要是军工设备,想把设备运行时产生摩擦的静电带走,看过规定,是有个接地电阻达到多少欧,具体要怎样实施呢?

网友A:
接地技术是很专业的知识。

接地技术是很专业的知识,随后给你找找这方面的资料。

标准接地电阻规范要求:
1、独立的防雷保护接地电阻应小于等于10欧;
2、独立的安全保护接地电阻应小于等于4欧;
3、独立的交流工作接地电阻应小于等于4欧;
4、独立的直流工作接地电阻应小于等于4欧;
5、防静电接地电阻一般要求小于等于100欧。
6 共用接地体(联合接地)应不大于接地电阻1欧。

【避雷针的地线属于防雷保护接地,如果避雷针接地电阻和防静电接地电阻都是按要求设置的,那么就可以将防静电设备的地线与避雷针地线接在一起,因为避雷针的接地电阻比静电接地电阻小10倍,因此发生雷电事故时,大部分雷电将从避雷针地泄放,经过防静电地的电流则可以忽略不计。】
接地分三种

保护接地: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混凝土、电杆等,由于绝缘损坏有可能带电,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危及人身安全而设的接地,1Ω以下

防静电接地:防止静电危险影响而将易燃油、天然气贮藏罐和管道、电子设备等的接地。
防雷接地:为了将雷电引入地下,将防雷设备(避雷针等)的接地端与大地相连,以消除雷电过电压对电气设备、人身财产的危害的接地,也称过电压保护接地。

网友(点评):
这里应该属于,防静电接地了

网友(点评):
还有防雷接地的,内容太多,没发上来,好几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地技术是很专业的知识,随后给你找找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接地这么复杂呀

网友:
防静电接地其实不是接“地”,而是把可能接触的人和物都联接形成等势体

网友B: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jKaPw14 密码: paz2
接地技术与接地装置

网友:
学习了,本来以为接地只是简单的一下接颗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jKaPw14 密码: paz2
接地技术与接地装置

分享过期了,还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