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三维剖之后如何使剖面显示原先零件的颜色

楼主(2018-03-01):
SolidWorks三维剖之后如何使剖面显示原先零件的颜色,如图如何使剖之后,右图剖面分别显示黄色和红色

网友A:
看属性管理器啊的选项

网友B:
在你右图剖面的情况下,你再看看软件的左边没有这个图,看到绿色的勾没有?点击他

网友(点评):
你到是把勾选选项给截图出来啊,你截这个有什么用呢

网友(点评):
截图时手抖了,不过学习到了

网友:
用2017版,可以一次满足你多个愿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属性管理器啊的选项

我的是SolidWoks2015版的,具体是哪个选项下边的r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你右图剖面的情况下,你再看看软件的左边没有这个图,看到绿色的勾没有?点击他

我想要的是楼下的那种效果,不过我的是2015版的

网友A:
属性管理器,propertymanager,OK。左边的黑方框中的勾选选项,不勾选保留顶盖颜色,这样剖面的颜色就与实体表面颜色一致。
而编辑颜色只会坑了你,因为总不能次次编辑颜色与实体表面颜色一致吧,再说有的实体表面颜色你知道色号是多少吗

网友C:
这不是点编辑颜色就有了

网友(点评):
你压根没看懂楼主在说什么

网友(点评):
不错不错,颜色不炸眼了

网友:
看回复长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属性管理器,propertymanager,OK。左边的黑方框中的勾选选项,不勾选保留顶盖颜色,这样剖面的颜色就与实 ...

我想达到的效果是楼上17版呈现的那个效果,后来想到用切除的办法,显示不同的颜色,没有用剖面,15版剖面呈现的效果不太对,修改相应的选项也不太好

网友(2019-08-05):
我的是14版的,勾选和不勾选颜色编辑都没达到我想要的效果,我只想剖面与零件的表面颜色一样

网友(2021-05-25):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点编辑颜色就有了

这个颜色怎么恢复成系统默认的颜色

网友(2023-01-06):
21版,我是首先在零件图中定义好每个零间的颜色;装配图做三维剖面时,剖面视图属性中勾选“显示剖面盖”,其他项不勾选,达到剖面也显示零间表面颜色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