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的零件好加工吗?

楼主(2018-03-01):
请教一下,如图的零件好加工吗,怎么加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   车

锥孔容易车削吗?

网友B:
量大用单轴六角自动车,钢件30秒一件;铅黄铜15秒一件。单件普车十分钟一件。

网友C:
车外圆,车内孔,车锥孔,车端面。

网友:
没有形位公差要求的话,直接数控车床配上料机,一道工序加工后切断,无需人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大用单轴六角自动车,钢件30秒一件;铅黄铜15秒一件。单件普车十分钟一件。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外圆,车内孔,车锥孔,车端面。

多谢

网友:
一次能车出的产品,简单得不得了

网友:
冷镦 一天3W件

网友D:
太深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太深奥了

网友:
材料,粗糙度~~~啥都没有吗?

网友(2018-09-26):
很简单的活,可以一次完成,

网友:
锥孔对数车就不算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