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O 画图,请教

楼主(2018-03-01):
大侠们,图上显示注释,小孔的中心线都是水平和竖直的,有办法让他们沿着与中心所成的夹角倾斜吗?

另外再二维图上怎么画水平或者竖直的直线啊?怎么参照啊, 我画的线就不会进行约束。

网友:
右击显示尺寸,尺寸线就有角度
画水平或垂直我都是第一条大概平或者垂直,然后就有约束了

网友:
因为你不会画嘛。多看教程

网友:
明显是软件不熟练啊,画一个孔,用阵列了。

网友:
坐等高手,求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