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加热棒的问题

楼主(2018-03-01):
一个AL7075铝板。800*400*25的规格;上面铺一层需要加热的附件,温度要求可控,模具加热棒是否可实现?一般温度多少?

网友:
电热棒直接加热控制温度,一定会出现“糊啦!”“还生着呢!”之类的事儿。

最好是内部或底部做成管路,走导热油。

另外,板子会不会变形啊。。。

网友(点评):
板子外面用钢板加固的,问了淘宝卖家 好像是说温度可以设置上限,不会往上增加,现在就是不知道,铝板散热怎么样,会不会发生热量集中的情况。没把握,不然只能底部铺层伴热带。

网友:
铝板做孔插入电热棒

网友:
做成中空层,用硅橡胶加热板 热量比较均匀

网友:
有的模具需要加热的两边都要有加热棒,有些热流道的模具在流道板加热就行了
里面只要装加热棒就好了,温控放外面用温控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