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角接轴承,看到他家买的一台cnc,觉得很好奇

楼主(2018-03-01):
前段时间去一个厂家路过,看到他家买的一台cnc,觉得很好奇,就是他的电机座座好似只有一个轴承

网友A:
应该是个丝杠专用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个丝杠专用轴承

这还头一次听到这个新名词

网友(2018-05-14):
前端应该还有一对 角接触的  轴承。

网友:
人家这个是竖直放置,底部受力,底部是一对角接触球轴承,相当于底部固定上部浮动的结构

网友:
其实这个也是个典型结构 一端一个深沟球轴承 另一端一组丝杠专用轴承(可能是3联组或者4联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