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杆气缸前进后退憋着气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8-03-01):
无杆气缸,采用的是两个两位三通阀控制回路,节流阀用的是两个排气节流阀,气源压力0.2;出气口为什么总憋着气,在停止按前进或后退按钮之后,活塞会反向跑一段然后停下来;手动拉动活塞杆也有这情况,请教各位大哥,是为什么呢?

网友A:
无杆气缸,采用的是两个两位三通阀控制回路[/color你把电磁阀改成2位5通阀。气压0.2Mpa也把他调成0.5MPa。另外,你是不是把气缓冲调得比较大。

网友:
气动原理图贴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杆气缸,采用的是两个两位三通阀控制回路[/color你把电磁阀改成2位5通阀。气压0.2Mpa也把他调成0.5MPa。 ...

之前项目里设计的电磁阀用的是三位五通中泄的电磁阀;这次项目用的是现场的电磁阀,更换了气缸和节流阀出现了问题的,而且将节流阀开到最大就没这个问题了,气缓冲这个没动过!

网友(点评):
用的是排气节流阀,当然调到最大就不会有憋气的问题了。

网友:
气源压力0.2MPa有点小了吧,我们一般最少都是0.4MPa,负载大的更没得说,至少0.5MPa以上。

网友:
得弄张实物照啊

网友B:
第一压力太小。第二电磁阀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压力太小。第二电磁阀不行!

我再去试试,谢谢了!

网友:
增加快速排气阀即可解决此问题。

网友:
调大排气节流阀

网友:
把你的流程图贴出来,大家说的这几种情况都有可能。

网友:
气路估计有问题,你不给实物很难分析得出。。。

网友:
可以是压力小了

网友(2018-07-22):
你既然已经用了两个三通阀,那么你就是想用快速排气来让气缸运行更快。 你就没必要再装限出的节流阀了,直接用直通,然后在你的三通阀排气口装个节流消声器去控制速度就好了啊。就好像你前端都已经限制死了,后端排气就算很大,排不出去没什么用啊。

网友:
气缸负载过大

网友(2019-05-07):
气缸自带缓冲调大些,有时生产厂家会把缓冲调到最大,气缸运动不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