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今天参观看到的不太明白

楼主(2018-03-01):
像图片这种调节方式,是通过什么结构做到的

如图

如图

网友A:
精密微动滑台,高精密的内部使用交叉滚子导轨。
正转千分头顶住挡块调节行程位置,反转千分头利用内部拉簧或弹簧调节行程位置,另一侧有定位螺丝。
非常成熟的标准件,各大FA供应商都有卖的。

网友B:
看起来就是类似于用顶丝进行微调,这个精度更高,把顶丝用千分尺代替,通过旋转千分尺来调节微小高度;
当然了,这个有可能是直接用的组合件,搜索下“千分尺滑台”,应该能找到很多类似的

网友(点评):
没错,是千分尺滑台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密微动滑台,高精密的内部使用交叉滚子导轨。
正转千分头顶住挡块调节行程位置,反转千分头利用内部拉簧 ...

我去翻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就是类似于用顶丝进行微调,这个精度更高,把顶丝用千分尺代替,通过旋转千分尺来调节微小高度;
当 ...

网友:
https://cn.misumi-ec.com/lps/lpo/dspnoraml/aa/?utm_medium=ppc&utm_source=360&utm_campaign=a_360search_brand&utm_term=%E7%B1%B3%E6%80%9D%E7%B1%B3%E5%93%81%E7%89%8C
米思米官网,拿走不谢

网友:
交叉滚子滑台,某宝一大堆

网友:
这种用的不少啦

网友:
千分尺滑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