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钣金的圆角处理,怎么画

楼主(2018-03-01):
如图所示的钣金件,R53圆角的处理要怎么弄?按图示的建模,实际折弯时夹角位置,会撞到一起。折起来圆弧位置的间隙又很大,要怎么办?

网友A:
角磨机打磨 平滑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角磨机打磨 平滑就行了

没的改进了吗?折弯的时候角对角会碰到

网友:
坐等高手请教

网友:
反正都要焊接的,直接把那块焊接上去好了,就多一个焊缝。

网友:
能做出图二这样真心不错了。

网友:
包覆关系不对,可以调整为圆弧抱着折边。
垂直圆弧方向看不到折边对接缝。

网友:
这个一般是焊接后打磨喷漆

网友:
对角那一块直接改成补片焊接不行吗~

网友:
看楼主展开是用软件自动展开的,折弯对角干涉,是否会使折弯靠位尺寸没有定位准确;缝隙过大可以调节两对角边的尺寸啊;或者可以更改拆分方式,将整个圆弧连接到一边;

网友:
你可以加下主流钣金设备厂家的微信公众号(类似AMADA),他们一般会推送些比较经典的案例;不过看你好像是激光下料的?

网友B:
类似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似这种

我怎么感觉你这样处理,折弯的时候尖角碰的更厉害?

网友:
再喷塑啊

网友:
折弯公式得系数稍微修过一下。

网友C:
最后折直角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折直角边

后面应急的办法:直接把一个角敲弯点再折,焊的时候再敲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