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体的工程图中如何插入材料明细表

楼主(2018-03-01):
请教各位,下面图中的零件体(是箱梁,非装配体)如何插入材料明细表。此零件中没有焊件,全是板。

网友:
材料明细表是在工程图里生成的,不是在模型。或者使用插件的bom工具

网友:
这恐怕不行!

网友:
转到焊件模板才有切割清单。

网友:
给焊接件做个材料规格明细表,确实烦,必须拆零件。较简便的办法是手工制表,填写,可以放余量(缩量)备注等。

网友A:
你那个实体不是焊件,难道是唾沫粘起来的吗
明明是焊件,不用焊件思维建模,还想要清单,你能不能不逗。
老老实实以焊件建模,并插入焊件清单才是上策。
至于楼上说的手工画,你知道数据管理与关联吗。

网友:
要做材料明细表模板,然后在工程图里插入明细表时选择材料明细表模板。

网友:
每个零件只要做成装配部件,才能自动生产材料明细表。

网友B:
建模不规范,重新建模。每块板都是一个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模不规范,重新建模。每块板都是一个零件。

这样是不是太配合数据太大了,也不利于修改。难道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实体不是焊件,难道是唾沫粘起来的吗
明明是焊件,不用焊件思维建模,还想要清单,你能不能不逗。 ...

每一块板都建一个截面图,再生成*.SLDLFP文件,再放到指定的文件夹里,这个工作量是不是太了点?最关键的是,要修改截面尺寸的话,太麻烦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