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初步估算车辆轴荷

楼主(2018-03-01):
想设计研发一辆井下混凝土搅拌运输车(满载15t),井下工况重载下坡,空载上坡,想问一下该如何确定轴荷(桥荷8t)

网友:
轴荷分配算式函数有,轴距,轮距,悬挂形式,质量,质心,最大坡度,平均速度,轮轨摩擦系数,轨道弧度可忽略,然后解析计算。

网友A:
理论上理想的轴荷分配比例50:50,这个轴荷分配比例有利于轮胎的均匀磨损,保证汽车拥有较好的过弯特性和行驶稳定性。前置后驱(FR)车型因发动机和驱动装置分别位于汽车前部和后部,更容易做到50:50的轴荷分配。前置前驱(FF)的轿车,前轴轴荷最好占55%以上,以保证上坡时有足够的驱动力。后轴为双胎的4x2载货汽车,共有六个轮胎,前后轴轴荷应分别为总质量的1/3和2/3。后置后驱(RR)的轿车,满载时后轴轴荷不应超过59%,以免轮胎超载和上坡向后倾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理想的轴荷分配比例50:50,这个轴荷分配比例有利于轮胎的均匀磨损,保证汽车拥有较好的过弯特性和行 ...

我领导说,重载下坡,空载上坡的情况可以将前轴荷适当的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