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压销钉铆接

楼主(2018-03-01):
如图紫色工件,要压入一根销钉,然后用黄色的也是销钉挤压工件铆住。
此方法容易压偏,黄色的销钉也容易坏,挤压效果不太好。
望大神指点改进方法。

网友:
旋铆。全自动装配,工件水平放置,由上而下插入铆钉,工件旋转180,液压支承,旋铆机下行旋铆,旋压面弧形光洁。
楼主这样的也可以,要先夹紧圆柱体,再压铆。

网友:
你这种工艺应该较墩头吧;我们现在产品上使用得压铆螺母上面都有齿形牙纹用于固定。

网友A:
能不能在上下压模上做定位槽?且使上下压模工作时的中心线与紫色工件同心,上下压模上的定位槽起对中和定位的作用。

网友:
上下压紧装置可以制作成为V型槽的样子,中心与工件都在一条线上

网友:
先定位,后施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在上下压模上做定位槽?且使上下压模工作时的中心线与紫色工件同心,上下压模上的定位槽起对中和定位 ...

工件是圆柱型  定位槽怎么工作求大神说清楚  没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工件是圆柱型  定位槽怎么工作求大神说清楚  没明白

随后给你手勾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后给你手勾个图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