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需求一款伺服电机

楼主(2018-03-01):
项目需要一款伺服电机,转速为6000rpm,体积小点,大家有没有什么好推荐的呢?

网友A:
转速6000的伺服电机,我还没接触过呢!

网友(点评):
伺服可以跑6000,但是天天跑极限,肯定影响寿命

网友:
其他要求呢?

楼主:
没有其他要求啦,5000-6000RPM,能定位就好,大概尺寸小于45mm*45mm*60mm就行,扭矩大小没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6000的伺服电机,我还没接触过呢!

有6000rpm的,但是是最高转速。有没有推荐的呢?

网友:
转速的确挺高,用增速机构可以考虑下

网友:
这么高的转速,只要使用二级加速了啊。

网友:
按3000转,你把螺距加大一倍就好了

网友:
自己百度,异步主轴伺服电机,随随便便都好几千转,上万转的都有

网友B:
普通中低惯量伺服都能正常、长期工作在6000rpm的,调整一下电子齿轮比就行了。主要影响是扭矩剧降、定位精度低,寿命不影响,别信他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中低惯量伺服都能正常、长期工作在6000rpm的,调整一下电子齿轮比就行了。主要影响是扭矩剧降、定位精 ...

好!谢啦。我弄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