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能做弹性件吗?

楼主(2018-03-01):
想做一个塑料件,它包括两种弹性件:柔性铰链,以及小卡爪。卡爪在外力压迫下能弯曲,外力消失后又恢复。

想先做个样品,用 3D 打印能行吗?假如不行,又有什么办法呢?

东西不大,比香烟盒小点。

谢谢!!

网友:
弯曲到什么程度,其他还有什么要求,最好能上个图~

网友A:
不知道楼主说的是不是金属的3d打印,如果不是金属,就是普通的打印材料,不建议楼主这么做。
3D打印的强度、弹性、耐磨 都不是很优秀,经不起多次使用

网友:
新加坡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系列弹性材料,可拉伸1100%,是目前弹性性能最佳的材料。这种材料适合基于UV固化的3D打印技术制备。此前,大多商用UV固化3D打印弹性材料拉伸率在200%以内就要断裂,新材料的伸长率与之相比超过5倍。该弹性材料具有弹性大、快速回弹性能以及电热绝缘性能,可用于机器人、柔性电子、下一代生物医学设备这些需要柔软、柔性材料的应用。目前,最常用的硅橡胶弹性体需要热固化工艺,显著限制了其制备工艺、设计自由度和几何复杂性。由于采用了新的配方,该弹性材料可采用高分辨3D打印技术制造,规避了高弹材料制备过程中的常规难题,直接形成复杂的3D晶格或是中空结构,可表现出极大变形。采用UV固化的3D打印技术,新型弹性材料可以将制备时间从“好多小时甚至是几天”缩短到几分钟或是几个小时。研究人员将该弹性材料3D打印成一个三维巴克球光开关,进行测试。

网友(点评):
新加坡的远水能解的了楼主的近渴吗

网友(点评):
确实解不了,此摘要仅用了开拓一下思维而已

网友:
可以先打印一个试验一下嘛!

网友:
打印的太脆

网友:
3D打印的材料决定着零件是否有弹性

网友:
如果楼主想试试,可以找一家厂子做一下,像您说的那样大的东西,价格不高,可以做一个试一下。

网友:
3D打印出的零件弹性不好,脆,容易断
按楼主的描述,感觉用橡胶做材料比较合适,但那玩意没法打印(只能压注?)

网友:
主要看材料,需要什么材料选好,没有合适的那就没办法了
然后再选打印机,这个问题也不大,现在打印机可以打印的耗材很多,各种各样的都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说的是不是金属的3d打印,如果不是金属,就是普通的打印材料,不建议楼主这么做。
3D打印的强度 ...

来抬杠了,我有个3D打印件,直接底部直接打印成弹簧的,弹性良好,材质类似尼龙。在家里,要不直接给你上图。还有一件是1mm厚,直径200mm左右的半球壳,开口捏成缝都没问题。工业级3D打印机打印的。

网友(点评):
求图!最好能用两张照片演示弹性。另外你是用什么工艺打印的,贵吗?

网友C:
好像现在有可以打印PP和尼龙的打印机,应该可以 做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来抬杠了,我有个3D打印件,直接底部直接打印成弹簧的,弹性良好,材质类似尼龙。在家里,要不直接给你上 ...

只能是在下眼界窄,见得东西少了。层主能晒个图最好、不知道您说的材料吸水性和耐磨性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来抬杠了,我有个3D打印件,直接底部直接打印成弹簧的,弹性良好,材质类似尼龙。在家里,要不直接给你上 ...

材质,尼龙,打印出来的效果目测跟注塑差不多,原本有三个样件,办公室只剩一个了。
捏扁的这张,一只手,没捏合,是能捏成一条缝的,松手就复原。

从网上借一张图,另外一件跟这个一样,还有一件是底座+弹簧+小球的结构,中间的弹簧弹性十足,没法上图了,在家里。

借图

借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现在有可以打印PP和尼龙的打印机,应该可以 做到。

FDM机器看stratasy的fotus900工业级,很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是在下眼界窄,见得东西少了。层主能晒个图最好、不知道您说的材料吸水性和耐磨性怎么样?

对材料理解不足,但我知道现在stratasy的机器可以打PA6,PA12,PC,ABS,ASA等

网友:
楼主考虑过光敏树脂打印没?据说效果和注塑出来的差不多。

网友(2018-09-04):
引用 网友B:
材质,尼龙,打印出来的效果目测跟注塑差不多,原本有三个样件,办公室只剩一个了。
捏扁的这张,一只手 ...

很好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