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液压系统使用一段时间后出现问题的原因

楼主(2018-03-01):
    低压液压系统在使用了一段时间后就出现了问题,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本小编将从液压系统最常见的3大原因进行着手分析,仅供您做参考。

1、噪声问题

①产生原因:吸油管或过滤器部分堵塞,吸油端连接处密封不严,会产生噪音。

对应措施:可以除去脏物,使吸油管畅通解决。

②产生原因:吸油端连接处密封不严,有空气进入,吸油位置太高也是产生噪音的一个原因。

对应措施:可以在吸油端连接处涂油,若有好转,则紧固连接件,或更换密封,降低吸油高度来减少噪音。

③产生原因:齿轮泵齿形精度不高或接触不良,泵内零件损坏齿轮泵轴向间隙过小,齿轮内孔与端面垂直度或泵盖上两孔平行度超差同样会产生噪音。

对应措施:可以更换齿轮或研磨修整,更换损坏零件检查并修复有关零件。

④产生噪音的因素有还很多,eg:溢流阀阻尼孔堵塞管路振动等。

对应措施:我们可以拆卸溢流阀清洗采取隔离消振措施来减少噪音。

2、液压系统元件排油或压力产生的常见问题

①产生原因:液压元件不排油或无压力,可能由叶片泵配油盘与泵体接触不良或叶片在滑槽内卡死导致。

对应措施:及时修理接触面并重新调整或清洗滑槽和叶片,重新安装。

②产生原因:原动机和液压泵运行中转向不同步,油箱油位过低吸油管或滤油器堵塞。

对应措施:及时纠正调试转向,补油至油标线,清洗吸油管路或滤油器,使其畅通。

③产生原因:启动时转速过低,进油口漏气。

对应措施:使转速达到液压泵的最低转速以上更换密封件或接头。

3、快速运动的速度不够

液压系统执行元件(液压油缸及液压马达)的欠速包括两种情况:

①快速运动(快进)时速度不够快,达不到设计值和新设备的规定值;

②在负载下其工作速度(工进)随负载的增大显著降低,特别是大型液压设备及负载大的设备,这一现象尤其显著,速度一般与流量大小有关。

a、欠速首先是影响生产效率,延长了液压设备的工作循环时间;

b、欠速现象在大负载下常常出现停止运动的情况,这便要影响到设备能否正常工作了。

对于需要快速运动的设备,如平面磨床,速度不够会影响磨削表面的粗糙度。

造成的原因是系统的内外泄漏严重:快进时一般工作压力较低,但比回油油路压力要高许多。当液压缸的活塞密封破损时,液压缸两腔因串腔而使内泄漏大(存在压差),使液压缸的快速运动速度不够,其他部位的内外泄漏也会产生这种现象。

网友A:
楼主你们家得液压站齿轮泵质量怎么样?之前我用得,它老是会坏。

网友:
我们的吸油管就经常堵,通一通就又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们家得液压站齿轮泵质量怎么样?之前我用得,它老是会坏。

这个也可以找@只有快乐 他也再做液压代理

网友(点评):
又来推荐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们家得液压站齿轮泵质量怎么样?之前我用得,它老是会坏。

质量可以的

网友:
其实发生问题原因就一句话:一分钱一分货。包括设备和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