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学透明元件清洁,有没有好的方式?

楼主(2018-03-01):
目前人工是采用酒精进行擦拭。目前考虑采用自动设备进行组装,但需要考虑元件的洁净度,来料时有进行检测,但担心设备组装过程中会造成污染。
1.目前在洁净室内进行生产。
2.人工装配后,元件外表面会有指纹或点尘,采用酒精/纯水+无尘布进行擦拭.

问题:
1.设备装配后怎么判断点尘是在元件外面还是内面?
目前构思:先进行图像拍摄,进行吹尘,再拍摄。如果图像点尘有变化代表在外面。
担心:有些点尘吹不动,出现批量误判.

2.如果在判定点尘在外面,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实现自动清洁较好?

第一次接触这方面的问题,可能还有很多重点目前没有考虑到,在此请教,谢谢!

网友A:
材料,结构等可以的话,气相清洗是选项啊

网友B:
什么东西啊 看样要求挺高 应该有无尘箱啊 人在外面手伸到大手套里操作 我业余清洗透镜在清洗液里洗完后立起来 慢慢拿离 液体一起流下 没有残留 自动的用超声波清洗配合清洁的风应该没问题 酒精更容易干燥!

网友C:
请在清洁和温度调控环境中打开光学元件包装。绝不要直接操作光学元件,因为皮肤油脂可能永久地损坏光学表面。正确的做法是佩戴手套。对于较小的光学元件,使用光学镊子或真空镊子更方便。不管用什么方法夹持光学元件,如果可能,都只能夹持非光学表面,比如磨砂边缘。

网友D:
在做其他任何清洁技术之前,通常需要先吹走灰尘和其他松散的污染物。这种方法需要使用惰性除尘气体罐或者鼓风球。不要直接用嘴对着光学元件的表面吹,因为它很可能会把唾液沉积在光学表面上。
如果使用的是惰性除尘气体,请在使用前和使用的整个过程中都将气罐正置。不要在使用前或使用时摇晃气罐。并且在吹气前将喷嘴远远地对准光学元件。这些步骤有助于防止惰性气体推进剂沉积在光学表面上。如果您使用灌装气体,将气罐远离光学元件大约6英寸,并使用短吹气方式。转动惰性气体罐的喷嘴,使其喷嘴与光学元件的表面形成掠射角吹气。对于大尺寸的光学元件表面,在光学表面沿着图八样式吹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在清洁和温度调控环境中打开光学元件包装。绝不要直接操作光学元件,因为皮肤油脂可能永久地损坏光学表面 ...

您这还一下子搓到重点了!
目前情况:光学元件在使用前,进行过一次筛选,确保OK后进行组装。使用真空吸盘吸取后进行装配,但是组装完成后每一个,基本上每一个光学元件的外表面都会有点尘。需要进行二次清洁。
我们进行过验证:
1.把筛选干净的元件,静置在洁净室,半小时后,进行检测,外面有点尘,内面没有。
2.怀疑真空吸嘴吸取时,会对外面进行污染。

至于说到夹取位置,要夹取到非洁净面的话,只能采用夹取。位置非常小,夹取时要能定位,或采用视觉定位,力量要非常小,不能把产品夹变形,否则无法装配。

产品有一个球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结构等可以的话,气相清洗是选项啊

材料为:PC.会镀膜:增透膜。不知道能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东西啊 看样要求挺高 应该有无尘箱啊 人在外面手伸到大手套里操作 我业余清洗透镜在清洗液里洗完后立起 ...

如果说是用液体清洗的话,会出现清洗液洁净度的问题。我们的元件有一个球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做其他任何清洁技术之前,通常需要先吹走灰尘和其他松散的污染物。这种方法需要使用惰性除尘气体罐或者鼓 ...

谢谢回复!太专业了,我还要好好吸收下。

网友A:
要做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做试验

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
这肯定要先试样和小批次过关,重要的量大的还要例行试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