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Z向的零位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18-03-01):
通过步进电机带动皮带轮,再带动齿轮齿条Z向运动,步进电机顶端有个码盘(均分),还有个光耦传感器,Z轴上只有个机械止位的结构,Z向的零位是怎么样实现的?

webwxgetmsgimg (16).jpg webwxgetmsgimg (19).jpg webwxgetmsgimg (10).jpg webwxgetmsgimg (39).jpg

网友:
应该是一个直线电机吧

网友A:
机械止位是硬限位,还有个软限位是通过传感器来设定的,也就是零点吧

网友B:
有个码盘就可以啊,你是啥样的码盘,接触的,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止位是硬限位,还有个软限位是通过传感器来设定的,也就是零点吧

理论上应该是这样,但Z向上就是找不到,还有别的方法设定零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码盘就可以啊,你是啥样的码盘,接触的,光的?

webwxgetmsgimg (20).jpg      就这样的 ,上面有个光耦传感器,这个我感觉就是起到反馈作用,单单一个码盘怎么来确定它的零位?

网友(点评):
码盘有绝对的,光耦传感器反馈也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