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厂原材料库问题请教

楼主(2018-03-01):
由于板材库面积小,准备买个3KW激光设备,板材怎么放置好,上货架吗?有什么适合的货架,要可拆吊的,行车吊

网友A:
买激光设备应该是带工作台的啊,要是觉得尺寸不合适,就只能自己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激光设备应该是带工作台的啊,要是觉得尺寸不合适,就只能自己做了

我说的是原材料仓库地方小,买回来的很多种厚度的钢板怎么放置好,不是说的激光设备的转换台面

网友(点评):
小厂可以型材自己焊货架。

网友(点评):
对啊,自己焊接货架,或者买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