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加工后有细小振纹

楼主(2018-03-01):
      排刀机精车杆径表面有条纹,转数二千,进给0.08也是这样,留余量0.3    0.6   0.8都试过,一样的。
初步分析:1、主轴轴承损坏,Z轴滚珠丝杠也有可能损坏
                2、主轴夹头振动
                3、粗车余量过大,产生椭圆或者跳动过大,余量不均造成的
明天,根据分析的原因一一排查

网友A:
刀尖圆弧是否过大?

网友(点评):
不会,老司机开车会犯这个低级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刀尖圆弧是否过大?

严重同意层主的意见

网友B:
是一次加工出来,还是二次精加工的,一次加工的话,如果是机器问题应该整根都有这种纹,二次精加工出现的话,我同意二楼观点,圆角过大过小都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C:
主轴的可能性更大些

网友D:
Z 轴丝杠支撑轴承,背帽是否松动?

网友E:
主轴转速提高500,再试试,切完了用细砂纸轻轻打一下

我认为,这个是这个床子的特性,躲之

无论成功与否,记得给个反馈

网友F:
判断是否出现“振纹”,一般规则是:出现横纹。
从楼主发的照片(手拿的,第二个台阶),似乎看不出横纹。这样的纹路,应该从切削图形上找问题
不过,不要抬杠。只要放大到足够大,都能看到横纹。不过那已经不重要了

另外:进给0.08。我理解单边吃刀0.04。有点小
楼主列出的三个怀疑,似乎都不对
应该考虑2#楼指出的原因。还是那张照片,看上去是间距比较大的螺旋纹路,我觉得这样的纹路是正常的,只是间距大了些。横向走刀量减小试试看,或者刀刃再宽点试试。不过刀刃再宽真会出横纹。

网友:
2楼言之有理

网友G:
直观感觉Z 轴的 F值偏高了。

网友H:
1.先调整主轴间隙,2.刀尖磨出过渡刀刃,3.调整转速、走刀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尖圆弧是否过大?

不是的,0.4mm,0.8mm的刀半都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一次加工出来,还是二次精加工的,一次加工的话,如果是机器问题应该整根都有这种纹,二次精加工出现的话 ...

看来真的是刀尖圆弧过大的问题喽,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轴的可能性更大些

今天让维修人员拆开确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Z 轴丝杠支撑轴承,背帽是否松动?

没注意,可以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轴转速提高500,再试试,切完了用细砂纸轻轻打一下

我认为,这个是这个床子的特性,躲之

不要啊,细砂纸打完之后的表面是不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判断是否出现“振纹”,一般规则是:出现横纹。
从楼主发的照片(手拿的,第二个台阶),似乎看不出横纹。 ...

考虑当中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观感觉Z 轴的 F值偏高了。

真心不是的,f值偏高不会是这种斜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1.先调整主轴间隙,2.刀尖磨出过渡刀刃,3.调整转速、走刀量即可。

主轴间隙没有挑,这个可以试一下

网友I:
找到问题了吗?我之前也看过这种情况,求解释

网友J:
不知道之前有没有撞过机?如果有就要看一下Z轴丝杆是否有问题,主轴的问题不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知道之前有没有撞过机?如果有就要看一下Z轴丝杆是否有问题,主轴的问题不会这样

有过撞机后来修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找到问题了吗?我之前也看过这种情况,求解释

等待机修检查结果

网友K:
检查一下机床转速是否波动范围比较大,同时程序中将转进给改为分进给试一下。(机床转速波动大 导致转进给速度不匀速 始终在加减速,机床私服单元以及执行机构如果精度不够高就容易造成波纹)
工件产生振纹的因素太多了,我就暂时补充一点便于你排查。

楼主:
引用 网友K:
检查一下机床转速是否波动范围比较大,同时程序中将转进给改为分进给试一下。(机床转速波动大 导致转进给 ...

机床转速波动如何检验呢,是看面板上的转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刀尖圆弧是否过大?

问题应该是震动造成的,零件有没用尾顶或尾顶有问题    刀具会不会有问题,直接换手磨尖刀,可以减低震动,同意楼上是刀尖圆弧角的问题。最郁闷的问题是地球绕一圈最后发现锁刀片的螺栓没上紧就尴尬了

网友:
静候楼主最终结论

网友K:
引用 楼主:
机床转速波动如何检验呢,是看面板上的转速吗

是的 一般的机床 面板上显示的就是实际主轴编码器所反映的转速  可以看一下其工作时转速是否有波动,最直接的就是直接将转进给改成分进给  如果效果有改善的话那一般就是编码器故障或者变频器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K:
是的 一般的机床 面板上显示的就是实际主轴编码器所反映的转速  可以看一下其工作时转速是否有波动,最直 ...

OK,学到了一步,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OK,学到了一步,谢谢

大家共同交流相互学习

网友L:
主轴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主轴刚性?

主轴刚性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M:
大侠,不知道解决了没有。同求这种问题。做精车时经常碰到,车好看不出,用细砂纸或者油石轻轻打磨一下,就看到了。特别是要求高后续要电镀的时候,会很明显。

      我以前问过一圈人,都不是很确切。最大的怀疑是主轴回转精度问题。 曾经有过更换nsk p4轴承后解决的实例。  估计和箱体的孔的精度、轴精度,轴上零件精度系列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M:
大侠,不知道解决了没有。同求这种问题。做精车时经常碰到,车好看不出,用细砂纸或者油石轻轻打磨一下,就 ...

对,层主说的几点都会有存在的

网友(点评):
解决了没?

网友(2018-08-17):
楼主 最后问题找到了么?

网友N:
可以考虑换一种车床加工,吸振矿物复合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N:
可以考虑换一种车床加工,吸振矿物复合材料。

那成本可高了去了吧,振纹通过刀具进给什么的调整吧

网友O:
应该是精度不够,用什么丝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应该是精度不够,用什么丝杆的?

施耐伯格的丝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