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6剖切线箭头大小如何更改

楼主(2018-03-01):
如图所示,SOLIDWORKS2016剖切线箭头大小如何更改?

网友:
工具——选项——文档属性——绘图标准里修改总图绘制标准为GB就可以了。(solidworks2013)

不同版本的软件,文档属性里的标签可能不一样。

网友A:
属性  文档属性 尺寸  箭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属性  文档属性 尺寸  箭头

你这种方法是改尺寸的箭头,剖切线的箭头是在文档属性里面的视图-剖面视图那里更改

网友B:
这个才是剖切线的箭头,三楼的方法改的箭头是尺寸,注释的箭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才是剖切线的箭头,三楼的方法改的箭头是尺寸,注释的箭头

谢谢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才是剖切线的箭头,三楼的方法改的箭头是尺寸,注释的箭头

请问solidworks2016尺寸线标注时,有一半尺寸线没有显示出来,怎么设置才能显示,如下图所示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16 分钟前 上传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solidworks2016尺寸线标注时,有一半尺寸线没有显示出来,怎么设置才能显示,如下图所示C.png(1.54 K ...

希望大侠在帮助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solidworks2016尺寸线标注时,有一半尺寸线没有显示出来,怎么设置才能显示,如下图所示C.png(1.54 K ...

你删掉重新标一下看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如果新标的还是这样缺一半延伸线,我也不清楚怎么改设置,没遇到过。如果新标的正常,说明现在这个的延伸线是被人隐藏了,右键点一下这个标注,选显示延伸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