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马达与步进马达的优劣与选型

楼主(2018-03-02):
各位高手:
有誰能詳述
1.伺服與步進馬達的選型步驟與分析兩者的優劣
2.這兩者可以不經減速機而直接驅動嗎?會對馬達有傷害嗎?

网友A:
选型主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可根据负载的特点(如水平还是垂直负载等)、转矩、惯量、转速、精度、加减速要求、上位控制要求(如对端口界面和通讯方面的要求),还要看主要控制方式是位置、转矩还是速度方式,供电电源是直流、交流亦或是电池,电压范围等。根据这些再确定电机的驱动器或控制器的型号。

至于要不要配减速机,不能一概而论,这个要根据你系统的力矩和转速的要求确定。当需要低转速大扭矩的场合,那就必须要配减速机了。当需要的转速高扭矩低时可以不配减速机。

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的区别:
1、控制精度不同:   步进电机控制精度低,伺服电机控制精度高。步进电机的相数和拍数越多,它的精确度就越高,伺服电机取块于自带的编码器,编码器的刻度越多,精度就越高。
2、控制方式不同:   步进电机是开环控制;伺服电机是闭环控制。
3、低频特性不同:   步进电机在低速时易出现低频振动现象,当它工作在低速时一般采用阻尼技术或细分技术来克服低频振动现象,伺服电机运转非常平稳,即使在低速时也不会出现振动现象。交流伺服系统具有共振抑制功能,可涵盖机械的刚性不足,并且系统内部具有频率解析机能,可检测出机械的共振点便于系统调整。
4、矩频特性不同:   步进电机的输出力矩会随转速升高而下降,交流伺服电机为恒力矩输出,
5、过载能力不同:   步进电机不具有过载能力,而交流电机具有较强的过载能力,一般有3-10倍的过载能力。
6、运行性能不同:   步进电机的控制为开环控制,启动频率过高或负载过大易丢步或堵转的现象,停止时转速过高易出现过冲现象,交流伺服驱动系统为闭环控制,驱动器可直接对电机编码器反馈信号进行采样,内部构成位置环和速度环,一般不会出现步进电机的丢步或过冲的现象,控制性能更为可靠。
7、速度响应不同:   步进电机从静止加速到工作转速需要上百毫秒,而交流伺服系统的加速性能较好,一般只需几毫秒,可用于要求快速启停的控制场合。
综上所述,交流伺服系统在许多性能方面都优于步进电机,但是价格当然也有差别,步进电机价格低,伺服电机价格较高。

网友:
步进便宜,伺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型主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可根据负载的特点(如水平还是垂直负载等)、转矩、惯量、转速、精度、加减速要求 ...

謝謝你的解惑,有這類的書籍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你的解惑,有這類的書籍嗎?

推荐这本机器设计中伺服电机及驱动器的选型 [美] 金蒙恩,李幼涵 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这本机器设计中伺服电机及驱动器的选型 [美] 金蒙恩,李幼涵 著

謝謝你!很好的書

网友:
步进便宜,伺服贵,

网友(2018-07-28):
1.步进是开环控制,伺服是半闭环控制,还有闭环步进,就是在步进电机后面也加上一个编码器。闭环价格和性能都是出去步进和伺服之间。一般情况下大功率的肯定是伺服了,精度要求高的也用伺服。
2.可以直驱,减速机是为了减速增大力矩。还有一种叫DD马达,又叫直驱马达,直接将减速机省了

网友:
精度低,响应速度没有要求可选步进电机,对精度要求高,响应速度快的用伺服,伺服电机中有一种叫DD马达,也称直驱马达,无需减速机和其他机构,直接把复杂装在DD马达上运行即可。而且精度高,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都是角秒级!

网友:
精度低,响应速度没有要求可选步进电机,对精度要求高,响应速度快的用伺服,伺服电机中有一种叫DD马达,也称直驱马达,无需减速机和其他机构,直接把负载装在DD马达上运行即可。而且精度高,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都是角秒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