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高难度的图,哪位社友能画出来?

楼主(2018-03-02):
不知道哪位大大能画出来吗? 已有 大神给了答案

网友:
感觉普通的三维结构设计软件不好画,工业外形设计软件应该可以

网友:
坐等答案!

网友:
画是能画的,只是用机械类的三维软件会比较麻烦。
如果用proe画图,
方法1:首先先见基准面,然后再基准面上标注关键控制点,然后用曲线工具将点连接。
再用曲面混合功能将各条曲线混合成曲面,再曲面合并,实体化。
建控制点的工作会比较繁琐。
方法2:如果只是需要一个样子,可以用造型工具直接手动调节控制点,拉成这个形状。
方法3:如果只是做个样子,可以点和正多变形的沿路径光滑放样,起始点略做扭转。

网友A:
我还以为是个复杂零件呢!!!!

网友:
好难画,画不出

网友:
工业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以为是个复杂零件呢!!!!

就是一个简单的零件 也会不出来的画别说复杂了,

网友(点评):
不是干曲面造型的 画不出来很正常。术业有专攻么

网友B:
我简单画了个点到6变形的混合曲面。画图的基本思想应该是这样,曲线的控制点还需增加(曲线增加水平段的端点),曲线的参数还需调整(曲线的另一端还需与上平面保持法向),多边形的边数还需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简单画了个点到6变形的混合曲面。画图的基本思想应该是这样,曲线的控制点还需增加(曲线增加水平段的端 ...

感谢 抽时间画,但这个图 最快画出来不超过5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 抽时间画,但这个图 最快画出来不超过5分钟!!

愿闻其详,是基于什么软件?什么命令?

网友:
论坛搬运工?

网友:
我也搬一下。

网友:
可变截面扫描应该可以做出来

网友C:
大致画了一个,花点时间调整下线型应该可以更接近

网友D:
这个如果不用机械设计软件,Maya,3DMax画的会更快

网友(点评):
你真搞笑,3Dmax之流能用在工业领域吗,画个效果图糊弄糊弄外行可以,人家要拿来设计模具,力学分析。你咋 个整

网友E:
有画图的功夫,倒不如找个激光扫描仪逆向了,贵司所在城市没有从事这项业务的企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画图的功夫,倒不如找个激光扫描仪逆向了,贵司所在城市没有从事这项业务的企业吗。

这个不是我公司弄的, 是别的论坛别人提出来的,还有大神已经给出了一种简单的画法了,逆向什么的不用的,最快不算测量时间5分钟内就够了

网友E:
当然,掌握技巧,不讲究严格尺寸,三分钟都能画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简单画了个点到6变形的混合曲面。画图的基本思想应该是这样,曲线的控制点还需增加(曲线增加水平段的端 ...

CREO?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然,掌握技巧,不讲究严格尺寸,三分钟都能画出来

对,不讲究严格尺寸,你这个也不太像

网友F:
我靠,这图用solidwork画也用不到10分钟啊

网友(点评):
这是谁搞的怪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靠,这图用solidwork画也用不到10分钟啊

终于看到一位高工了,嘴上说的也是水平不行

网友(点评):
我就是来搞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靠,这图用solidwork画也用不到10分钟啊

相比我这种水平低的和其他水平低的人也算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当然,掌握技巧,不讲究严格尺寸,三分钟都能画出来

你这个失真度有点高吧  看软件有点像SolidWorks  放样加弯曲?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靠,这图用solidwork画也用不到10分钟啊

咋画的?曲面没学不懂(⊙_⊙)?

网友:
各位大佬 我这样画的  不足还望指出

网友(点评):
还得再扭转一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咋画的?曲面没学不懂(⊙_⊙)?

放样就可以  很简单的一两分钟就可以画出来  如果不考虑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H:
放样就可以  很简单的一两分钟就可以画出来  如果不考虑尺寸

都被你打脸了……

网友:
自由造型命令。UG画应该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如果不用机械设计软件,Maya,3DMax画的会更快

这个你就偏激了,我只说整个设计,又没说具体这些设计要用到哪些地方。只是单纯的从模型角度说而已。如果是工业设计,外观设计难道不在工业设计范畴,只是看你站在哪个角度去考虑。

网友:
最傻瓜的方式一个一个画 不知道算不算  前后不到5分钟

网友:
想逼真点,可以用“抄数”解决,复杂模具外形都是这么做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致画了一个,花点时间调整下线型应该可以更接近

Winter2K?

网友I:
SW如何能画戒指?

楼主:
引用 网友I:
SW如何能画戒指?

比如发个样子出来,肯定能画

网友J:
可以把照片给我。我帮你画。UG画很简单。简单的逆向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以把照片给我。我帮你画。UG画很简单。简单的逆向而已

贴出来的2张照片还不够?

网友:
坐看大佬表演

网友:
机械设计建模最难得还是曲面造型吧,就像汽车内外饰,车身钣金的建模一样,都是不规则曲面

网友K:
画大概样子都行,美的造型角度,就需要多考虑了。

网友L:
这样的图应该是先设计片体再熔接,加厚,用ug的话用点状云构建曲线再做片体最后做实体。
我猜的,太难了,不会画图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画大概样子都行,美的造型角度,就需要多考虑了。

没有尺寸要求,只要画个大概样子啊? 然后 只有一位大侠花了10分钟画了个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样的图应该是先设计片体再熔接,加厚,用ug的话用点状云构建曲线再做片体最后做实体。
我猜的,太难了, ...

看楼上的一位大侠,这个没尺寸要求,像就行了,一般不会超过半小时的画

楼主:
看来没其他人能花个几分钟 画一下了,这么大一个论坛 真大部分水军

网友:
本帅也不喜欢这个论坛,还是水一个吧。

2017的啊

网友(点评):
高手终于出现了,敢问去 三维网吗? 还是开思还是台湾的那个论坛还是别的啥论坛

网友M:
这里的高手一大票,他们只是没兴趣懒得画,本帅是新手,到哪都只敢潜水。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里的高手一大票,他们只是没兴趣懒得画,本帅是新手,到哪都只敢潜水。

层主厉害了,能请教下,就皮带输送机的电机马达比数和功率怎么算吗? 就笼统点简单的方式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层主厉害了,能请教下,就皮带输送机的电机马达比数和功率怎么算吗? 就笼统点简单的方式

本帅也是水军,不是这一行的,不会。

网友(2018-04-19):
感谢分享,收下了

网友(2021-10-27):
引用 楼主:
感谢 抽时间画,但这个图 最快画出来不超过5分钟!!

你用什么软件五分钟?这图怕是要作几个基准面吧,五分钟怎么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