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的砂轮可以磨800的外圆吗?

楼主(2018-03-02):
请问150的砂轮可以磨800的外圆吗!我就加个光20丝余量,没什么要求。谢谢!

网友A:
当然可以

网友B:
问题是床子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床子可不可以

床子可以啊!夹住800的外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

一般都是砂轮比工件大的,工件比砂轮大那么多怕

网友A:
哎,大工件用小直径砂轮太普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大工件用小直径砂轮太普通了。

好吧!砂轮150转速比例大概多少

网友A:
没比例之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比例之说。

就是砂轮和工件转速大概多少啊

网友A:
砂轮按许用和经验选,工件按经验和实际床子和工件要求选,800应该一般小于5转每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大工件用小直径砂轮太普通了。

是用这个小砂轮外磨大外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砂轮按许用和经验选,工件按经验和实际床子和工件要求选,800应该一般小于5转每分吧

好的!谢谢

网友C:
床子的回转直径足够的话就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床子的回转直径足够的话就可以的

你们增加了我的信心

网友A:
综合看了你的有关的其他帖子,觉得你的方案是直接用电机出轴当砂轮轴,是吗!这很不妥。
你的产量也算蛮多的,应追求一定的效率,可采用专用的磨轮主轴,或整体采用车床用磨头。一刀切的话功率要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综合看了你的有关的其他帖子,觉得你的方案是直接用电机出轴当砂轮轴,是吗!这很不妥。
你的产量也算蛮多 ...

有一个电机轴是28的!我还要做一个连接套加长一点要100!2.2KW的力距7牛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综合看了你的有关的其他帖子,觉得你的方案是直接用电机出轴当砂轮轴,是吗!这很不妥。
你的产量也算蛮多 ...

那个体积太大了,还要把刀架拆了吧!

网友A:
生产率会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生产率会很低

我现在用刀片车的更低啊!外圆有齿渗碳淬火HRC65

网友A:
一年有这点量,有钱赚的么,做的合理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年有这点量,有钱赚的么,做的合理点啊

这个只是一种,就是齿轮外圆要搞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