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合模精度问题

楼主(2018-03-02):
1.如图,这两种,哪种精度更高(导柱那种精度能到多少?),如果我要做一个较高精度的合模(正负0.01),要用哪种(工作台重100KG)
2.导柱那种是用无油衬套吗?我看米思米的无油衬套的精度很低的,图中是衬套精度如何?买的还是自己做的?

网友:
图示红圈里面,手柄的旋转支撑应该不是无忧衬套,我们自动化里面的无油衬套都是直线轴向移动的导向使用,至于米思米配件的精度问题,这个不要担心,都是有等级做选择;第一张图,那里面应该是个燕尾槽滑台的。

网友A:
先问下题主,你的问题是比较第一张图片中床身上的竖向导轨和第二张图片的四个导轨的精度吗?

网友:
导套的加工精度较低 , 装配不当 , 而会影响压力机的正常工 作

网友B:
楼主,你那红圈的地方,跟模具的精度没关系吧。。。

而且,上下两个图中楼主所关心的地方,用途是完全不同的啊。

关键之关键:加工零件时,上面图中的家伙是死的,下面图中的家伙是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问下题主,你的问题是比较第一张图片中床身上的竖向导轨和第二张图片的四个导轨的精度吗?

比较两种结构的精度,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那红圈的地方,跟模具的精度没关系吧。。。

而且,上下两个图中楼主所关心的地方,用途是完全不 ...

红圈部分是立铣床的结构

网友(点评):
哦,原来这是立铣床啊。。。我真不知道。顺便问一下:您会用吗?

网友:
第一张图中滑动导轨的精度比滚动导轨的精度低,因为两滑动面之间的间隙导致。如果将第一张图的滑动摩擦改为滚动摩擦,第一张图的导轨和第二张图的导柱精度差不了多少,精度可以通过调整两个导轨年之间的预紧力来调整他们之间的间隙,但是,第一张图的导轨刚度要比导柱的刚度高。

附件中的导轨就是滚动导轨,间隙可以通过调整预紧力来调节。

网友C:
冲床模具只看见过导套,没见过用导轨定位的

网友D:
导柱导套肯定可以达到你要的精度

楼主:
引用 楼主:
红圈部分是立铣床的结构

是问开铣床吗?简单弄两下还是会的,基本外行,机床的话对CNC了解多点,以前做过CNC技术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导柱导套肯定可以达到你要的精度

导套的精度是G6还是F7?如果是F7,定位有精度吗?如果是G6,会不会装配要求很高,否则容易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冲床模具只看见过导套,没见过用导轨定位的

1.导套的精度是G6还是F7?如果是F7,定位有精度吗?如果是G6,会不会装配要求很高,否则容易卡死?
2.用另一种会有什么不足,为什么不能用另一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较两种结构的精度,如图

这个精度的问题,要看你图纸的精度,和加工出来零件的精度而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