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几种配合的应用场合

楼主(2018-03-02):
各位大侠能不能帮忙科普下,关于几种配合的应用场合,优点缺点?
上学的时候打酱油去了,自己看资料总觉得理解得不是特别透彻。
感激不尽!

网友A:
间隙配合,最小间隙大于等于0,即两个零件不会有接触,适用于移动和转动,高一点的间隙也可以作为定位比如g,h。过盈配合,最小过盈大于等于0,即两个零件肯定有干涉,需要用辅助动作使两者配合,有过盈力,适用于转动抗扭转的,过盈越大,抗扭能力越强,装配难度也不尽相同。过渡配合就是在间隙和过盈的中间,两者都有可能,且都是小的间隙量和过盈量,适用于定位,装配方法有轻按或者轻锤等方法。想到的就这些。

网友B:
配合间隙分为:间隙配合,过渡配合,和过盈配合三种。过盈配合在装配时会用到一些设备使其孔变大,然后在热装配,经冷却后及完成装配。

具有间隙(包括最小间隙等于零)的配合,称为间隙配合。
具有过盈(包括最小过盈等于零)的配合,称为过盈配合。
可能具有间隙或过盈的配合,称为过渡配合。
三中种配合可以通过图纸上的标注来区分,它们的公差范围也不一样。设计中到底采用哪种配合,要根据实际功用确定。2层的层主也说的很对。

网友C:
任何一本机械设计手册上都应该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间隙配合,最小间隙大于等于0,即两个零件不会有接触,适用于移动和转动,高一点的间隙也可以作为定位比如g ...

感谢您的认真回复!
从其他资料上看,过渡配合就是两者皆可能有的。主要是对这个概念不是特别理解,目前没做机械行业的工作接触的实际例子较少,脑子中没有模型,方便帮忙举个实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合间隙分为:间隙配合,过渡配合,和过盈配合三种。过盈配合在装配时会用到一些设备使其孔变大,然后在热 ...

感谢您的认真回复!
另外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

假设一种情况,就是孔和轴相互接触,设置如图的公差(数值我随意假设的)是不是可以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任何一本机械设计手册上都应该有吧。

机械手册这倒是有,只看书的话感觉理解的不够透彻。各位大侠的不同的诠释方式,加深下印象。

网友D:
楼主别和我比,我是学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别和我比,我是学渣

我也是学渣,以前在学校没有压力,出来工作了以后感觉有压力了。不想做一辈子学渣,我想做学霸!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学渣,以前在学校没有压力,出来工作了以后感觉有压力了。不想做一辈子学渣,我想做学霸!

很好,有志气,我家有钱,不用我挣钱,我安心当学渣就行,反正宝马奔驰随便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好,有志气,我家有钱,不用我挣钱,我安心当学渣就行,反正宝马奔驰随便开

6666,小伙子,存心气人来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认真回复!
另外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

两个既不是间隙配合,也不是过盈配合,有可能是过渡配合。你画下公差带就能看出来。

楼主:
。。。。再找找资料学习下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找找资料学习下去。。

那么着急干嘛?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奥!题主的回复没看清他问的啥,只看了图顺手回复。你就跟着来了

要学会包容别人。欢迎你给楼主科普,不要光说”找资料学习去”,楼主就是因为没看明白资料才来请教的,人家书看明白了,还来浪费时间请教吗?

网友:
并没有看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认真回复!
从其他资料上看,过渡配合就是两者皆可能有的。主要是对这个概念不是特别理解,目前 ...

g/H过渡,m/H过渡,p/H过盈。温习下机械精度设计与检测,公差是机械基础,不然出图都出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H过渡,m/H过渡,p/H过盈。温习下机械精度设计与检测,公差是机械基础,不然出图都出不了。

谢谢!